致铭 ZM-ELG41H-LM掉电

楼主(2014-05-04):
     现有一块  致铭主板 型号是ZM-ELG41H-LM  ,通电后自己掉电,再次自动上电,怀疑是BIOS程序出错造成的!大家谁有这样的主板帮忙提取bios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再次上电能正常显示是正常不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上电能正常显示是正常不用刷。

赞成。有的主板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只是第一次开机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是清coms导致的,还有七彩虹的老主板不知道怎么的每次开机都会掉一次

网友:
谢谢各位回帖,我的再次上电也不正常!如果第一次触发后,自己掉电,上电 ,再掉电,上电。。。。。无休止了!但是这期间看检测卡是跑码的!貌似跑到了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