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楼主(2014-05-04):
请问华硕M2N68-AM通病掉电,问题在那里,已经有3块是这样的问题了,应该是通病。BIOS刷过一样。也不是桥的事

网友A:
请说明具体掉电现象,是不插12V不掉,插12就掉还是什么现象。

网友:
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开机4秒掉电,还是跑马跑着掉啊

网友:
华硕不跑码会掉电

网友:
加焊一下CPU的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具体掉电现象,是不插12V不掉,插12就掉还是什么现象。

具体掉电现象是,开机不跑码(上了U的),插12V开机四秒左右就自动掉电,不插12V开机不掉电,当然也不可能跑码了。

网友:
通病就是桥虚焊

网友:
华硕的主板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 不跑码会掉电  开关针电压低会4秒掉电  桥空焊也会掉电  还有主板背面易掉件   测一下bios的第三脚电压看是5V不是?如果是5v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