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上电,无IO芯片的翔升GF8200M 无CPU供电 无复位。。

楼主(2014-05-04):
直接入正题:翔升GF8200M  插电就自动触发了(上电池也一样),量晶振有32.768和波形。但不跑码,有内存供电1.95V,但无CPU供电,查了无CPU管理芯片6312 36脚EN无电压,从一出引一个3.3V的电压过来,CPU核心有1.54V的电压,但PCI还是不复位。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这个板无IO的,应该是集成在桥里了。。压桥也依旧。。观察周遍的小芝麻管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A:
自动上电你点4S开关是否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更换绿线相连元件。部分主板不是正常开机是不能出供电的。

网友B:
你的主板怎么说没有I/O芯片呢   你的I/O芯片是  W83627EHG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没IO,只不过IO变了样子,成网卡,声卡形状了吧!!!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IO,只不过IO变了样子,成网卡,声卡形状了吧!!!你再看看

IO的位置是有,但没有上IO, IO地方中间有几个电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你点4S开关是否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更换绿线相连元件。部分主板不是正常开机是不能出供电的。

4S开关 是在什么地方?我短开关针 不能自动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你点4S开关是否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更换绿线相连元件。部分主板不是正常开机是不能出供电的。

绿线相连元件:一个702的芝麻管。G脚3.3V 量了这个脚是南桥发出来的,跟南桥相联。我把从南桥出来的线 割断后 就不自动上电了,但同时也不能触发了。。。

网友D:
呵呵4S开关,是按开关四秒钟的意思吧?

网友E:
无复位 看看时钟有没 在查复位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复位 看看时钟有没 在查复位电路

无CPU供电, 肯定不出复位吧。。供电都没 正常,EN电压都没有呢。。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4S开关,是按开关四秒钟的意思吧?

按开关四秒钟 不能关机,好象如果CPU供电不出来的话,没复位,没复位的话, 按4S 是关不了电的吧?

网友G:
楼上有说的很对,你短接POW针在七八秒是不是可以关掉,这可以让你判断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强行开启CPU供电肯定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上有说的很对,你短接POW针在七八秒是不是可以关掉,这可以让你判断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强行开启CPU供电 ...

按开关四秒钟 不能关机  是不是开机道路出问题?不过好象遇到过,有些板如果不上电池 会自动开机 而且跑码,但这个上不上电池都自动开,而且不跑码。。。有内存供电   却没CPU供电 (电源芯片EN为了0V),电源的绿线接有一个702的场管(上面写有702,应该是场管吧,本人是小白),场管控制极有3.3V电压(导致D极跟地导通),这个电压线连接到桥里和空着IO其中一脚位上。说明这个电压是桥里提供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上电就提供3.3V电压,,而开关针电压也没低 ,也有3.3V左右。 到此 我就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翔升这个板子有IO的吧。。自动上电先查5V  SB正常不。正常换IO  一般都好。我是修翔升的,这个板子早就过保,不修了,很少B坏。io在BIOS旁边

网友:
1.持续的短接开关啊 ,4S能关机在清除CMOS才导致自动上电
2.持续的短接开关啊 ,4S不 能关机查绿线的相连的原件啊

网友:
这个板子都网吧用的多 没有 IO的...可以思考加焊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无CPU供电, 肯定不出复位吧。。供电都没 正常,EN电压都没有呢。。但不知道怎么修了。。。

跑下EN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下EN从哪里来的

EN从桥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开关四秒钟 不能关机  是不是开机道路出问题?不过好象遇到过,有些板如果不上电池 会自动开机 而且跑 ...

听楼主的描述  这块板的开机流程应该是  按下开关后  直接高低高跳变到南桥  南桥直接发出3.3V电压到702N沟道场管 拉低绿线  正常没有按下开关的时候702G极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按住开关针四秒 开关针到南桥的这条线的电压是否为低电平呢? 如果是  那基本上是南桥的故障引起的自动触发 和无后续电压出现了 尝试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板怎么说没有I/O芯片呢   你的I/O芯片是  W83627EHG

他这块是没IO的,我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他这块是没IO的,我修过,

您看看有没有I/O芯片呢? 我都把芯片的型号报出了  呵呵 您说没有I/O  明明就是维邦的 W83627EHG 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有没有I/O芯片呢? 我都把芯片的型号报出了  呵呵 您说没有I/O  明明就是维邦的 W83627EHG 嘛

再来一张 那张让 字  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