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笔记本A1278 K90I 触发上电无显示, 掉电重启

楼主(2014-05-04):
苹果笔记本A1278  板号: K90I 820-2936-B 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8-0.9, 维持大约5秒左右, 掉电后重启, 然后重复.
国际惯例, 先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A:
ISL6259的精密取样电阻R7020不良  图纸上的精确值0.02  可以从 电池供电处电感飞线接一12V电压解决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接苹果充电器  还会出现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接苹果充电器  还会出现不能给电池充电?

是的, 可以充电, 充电芯片u7000工作完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259的精密取样电阻R7020不良  图纸上的精确值0.02  可以从 电池供电处电感飞线接一12V电压解决

大哥能否详细说说? R7020那边电压没有问题呀,16点几V, 但我也按你的方法从F7040那里接12V过来, 还是一样.
又从料板上换了此精密电阻, 还是一样. 这位大哥能否再说详细点, 最好从哪个元件接到哪个元件? 多谢救命大哥!

网友:
还有谁能帮帮忙吗?
不行我就退回给客户了

网友:
你的机子修好了么

网友(2014-06-06):
有没测试电池可以开机没啊 如果电池都不可以开机的话 说明是后续电源没有出来 你要说具体一点 多少电流之后 就掉下来
这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怎么说啊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这台机子  故障基本一样  少集显供电  几秒后掉点重启  不差内存不掉电   风扇狂转  开机还会报警  楼主修好了吗  公布下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