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5触发掉电

楼主(2014-05-04):
无图无真相,一定觉得要上图才算贴子的就绕过吧,实在忙就不上图了,

型号是RV415,故障是触发掉电,这个机器我小小的误判了一下,
    板子拿到手,发现触发掉电,VREG3和VREG5很正常,触发的时候用示波器能抓到3/5V瞬间有电压,电压很正常,看不出异常,测得没有短路,BST正常,也没有掉件,由于这会还没有发现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反馈就没有去量,剩下的就可能是芯片了,换了芯片不行,又把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不行,大爷的,拿出绝招,丢开数字笔,拿起模拟笔,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抓吧,3/5V不用看 刚用数字的抓过了,两个基本也是同时掉,那就看看其他的吧,实测触发的时候VREG5由5V变成3.9V,VREG3由3.3变成2V,哈哈  ,问题大大的哟,立马去抓公共点,用表抓不到明显的变化,但是用模拟波波发现他会往下掉一下又立马起来,不过立马用表量电压发现问题,我的电流表上明明是19.8V,但是公共点才19V,貌似正常呀,但也觉得不正常呀,相差也不小呀,看看保隔吧,量到第一个保隔管子就发现问题,他的D级19.8,G级19V。S级19V,这个电路设计很简单的,就两个电阻分压控制第一个管子,算了  还是上图吧,图是修好了才发现有的,于是换掉第一个管子就OK了,最蛋疼的是这个板子有21片,修到15片的时候才发现有图纸,结果一共修好了19片
   为什么别人发贴子就有人加分我发贴子看都没有人看更谈不上加分呢?技术不好也该给一点鼓励分是不?

网友:
楼主,我来顶一个,希望以后多多发帖,让我们这些新手学点技术,呵呵。

网友A:
提点个人的建议吧,当然我只是针对你现在这个帖子:可能楼主比较忙吧,帖子中对电路的分析不多,基本上是一句话带过,例如:D极19.8V,G极19V,S极19V,就两个电阻分压控制一个管子,最后换掉管子就OK了,对于看帖的小小白来说,在这里有的不一定知道Q503的G极电压值正常为多少V,看帖的到最后所学到的就是D极19.8V,G极19V,S极19V,就换管子,什么原理并不清楚!只知道换管子好了!而更多的时候,看帖的是新手。老鸟基本上都是找找资料。按照图中的参数,G极电压应该为9.4V左右,Q503是P沟道管子,G小于S极4.5V才会导通,实际情况是Vg=Vs,这种情况下,管子是不会导通的,而此时S极有电压,只能说明管子击穿。这所说的只是个人意见,如果语言不当之处,还望楼主海涵!

网友:
上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B:
我勒个去 这个帖子上午刚在。*词语被过滤*论坛看到。晚上就跑到迅维论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点个人的建议吧,当然我只是针对你现在这个帖子:可能楼主比较忙吧,帖子中对电路的分析不多,基本上是一 ...

呵呵,我发贴只是为了赚点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 这个帖子上午刚在。*词语被过滤*论坛看到。晚上就跑到迅维论坛了

呵呵,一个人的,没看到名字都是任先嘛,呵呵,不过头像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发贴只是为了赚点下载分,

呵呵,我们都一样,只是别人看到帖子后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就会加分的,你说对不?就像论坛别人经常发示波器的帖子,有时候三四百分是很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都一样,只是别人看到帖子后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就会加分的,你说对不?就像论坛别人经常发示波器 ...

不过也是,看贴的都是新手,高手都不会看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也是,看贴的都是新手,高手都不会看贴的,

当然,高手也有些会看的,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由于阅厉深,高手往往都会把问题复杂化!再加上有先进的“武器”,往往忽略了最简单的检查步骤与细心!

网友:
高手当然会看帖子,chinafixrookie不就是一个么,解释的很详细啊!

网友:
chinafixRookie   总结的很好

网友:
需要图纸的朋友可在这里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544

网友:
我这好几台掉电的不好搞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D:
楼主修板真心厉害,以后去盐城拜访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板真心厉害,以后去盐城拜访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盐城?

网友:
写得好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