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简单华硕A3不触发案例。

楼主(2014-05-04):
接到华硕A3 待机电流0.015 不触发。迅速拆开。打开关电压3.3v有。再去打各电感阻值无异常。电感都没有电压。

不确定此机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5v看来只有慢慢分析了。

打开图纸,我首先测的是ACIN信号,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是先出,ACIN或者LID信号一定要正常。

直测u27 77脚低电平,运气真好啊。ACIN是有+3v经过排阻上拉的。

现在可以跟随我的脚步来看看+3v哪里来的,发现时+3vsus电压经过Q140转换过来的。+3vsus就是3v电感电压,证明此机待机时候就是有35

v的。

现在我们继续来到3 5v单元电路,阻值正常先排除短路故障。

主芯片51020,先来查供电19v都正常。查控制 9、10脚都是低电平。来看看哪里来的。

发现9脚连接一堆信号,直接无视。肯定保护电路。重点10脚 VSUS_ON

没有去什么地方呢,+5VALWAYS线性电压直接开启的。前提是q114关闭。测q114控制机 3.3v,明显不正常。

+3vALWAYS经过100K电阻必须要下拉。右边Q116不可能拉低呢,肯定是Q120这一边有电路不正常引起的。测Q120 控制机 低电平。

这边控制信号连接一堆保护电路,PCI_RST#可以无视,直接摘掉D75,通电发现还是一个鸟样,看来是FORCE_OFF# 这一路不正常啊。来看看!

打值FORCE_OFF# 100多欧姆 感觉不正常啊。排除保护电路,直接去找给FORCE_OFF#的供电。

当查到r670的时候发现电阻没有装,但是旁边的电容c820有点发绿,摘除后,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此机被秒杀。

补充内容 (2014-5-5 16:29):
附上图纸,在24楼。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
我是小白想问一句 VSUS_ON是干什么的。是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华硕都可以分析的这么厉害

网友:
跟随我的脚步来看看+3v哪里来的。为何不查3VALW信号,而查+3V信号呢?

网友A:
这样修太麻烦了  我直接去掉保护电路  就可以了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

雨路 -2 严禁灌水!发现两次

网友:
楼主牛B

雨路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r670图上装了吧!上拉FORCE_OFF# !C820发绿是漏电了还是短路了??

网友B:
楼主第9脚3v开启电路怎么不分析呢?悬空还是上拉有效

网友:
看了一下图,,应该是芯片内部上拉,外部保护电路起下拉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太麻烦了  我直接去掉保护电路  就可以了

这个虽然是forceoff#但是待机的时候不存在去掉保护就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9脚3v开启电路怎么不分析呢?悬空还是上拉有效

9脚连接的是保护电路,只有在开机电路不正常的时候才会拉低。我现在修的是待机电路。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层层推理,修得不错

网友:
楼主 你脑子被门夹了是吧 没吊你  就扣我分 草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图纸真的比修好机器还难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确实思路清楚,技术高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