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之路

楼主(2014-05-04):
  首先描述先自己的维修经历。刚开始对电脑一点都不懂,看别人修电脑挺自由的,一想,要不我也去学一下吧!
        老板你这里招学徒是吧?
        是啊,有兴趣吗
         那你们都教软件还是硬件啊?
        软硬件都教!
        教装系统吗?(那时候认为装系统很难,会装系统的都以为是软件工程师呢)
        教啊,2天就能把你教会!(卧槽,那么牛!学吧)
        那么需要什么证件之类的吗?
        不用,你直接过来就好了!你们学徒给你们每个月300块生活费!(居然还有钱拿?嘎嘎)
         那好,我明天过来。
第二天我就算正式接触电脑了,也就是苦逼生活滴开始,当学徒第二天我还真学会装系统了,然后每天就是装系统,上门拔插内存,上门装监控。日复一日。我就纳闷了,这他妈就是教的软硬件啊,坑爹。老子是来学东西的,不是来个你当苦力的。拔插内存,换个硬盘这谁不会啊!
        不过还好,店里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技术员,他是在中维学过的,技术不错,每天待店里修看店,自己买了风枪烙铁来研究那些换下来的板。看他收动几下就不一块坏板搞定了(这可是几百块了,太牛了)!挺羡慕他滴,本来要跟他学来着,不过老板一过来。。。。哎,老待店里干嘛,那谁谁的监控啥时候装完啊,明天能不能去把钱收了。。。。那里那里还有个上门的,快去把他搞定了!
       月底了发生活费的时候﹕你这个月跟客户投诉你2次,罚款150!啰,还有150,给你!
       结果我待了3个多月感觉学不到啥东西就闪人了!
   然后想学真正的维修啊!就又找了个当学徒的活(这次学乖了,找的是维修店)
         我这里不能像学校一样教你,你自己弄,不懂得就问我!
          好的,师傅!
每天就拿着块板在那里看,感觉看着个主板越看越困,看什么都不懂,连个最起码的芯片都不认识。师傅说不懂就问,可是我什么都不懂啊,咋问!
硬着头皮待了4,5天。实在没办法了!每天坐那儿跟个傻逼似的。

大晚上的,不写了,明天继续。

朱。爱新觉罗 + 10 很给力!

网友:
怪你自己没有找好维修的地方

网友:
我也是 开始在其他电脑店里学的和你的差不多 后来自己哥哥开了一家就过来了   现在谁会想把你什么都交会了  到后来 你走了 他不是很亏吗? 还给自己整一个竞争的对手

网友:
最后进迅维学了,呵呵

网友:
能坚持下来,就很不错了,维修是很辛苦的。

网友:
等着你的故事。陈同学

网友:
         呆在那里每天坐着学不进去,仔细想想吧,学东西还得要方法要会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滴!这么继续每天傻坐下去也不会有啥进展。还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来吧!于是联系了以前的那个技术员!
        哥,你修板都是在哪里学的啊?
        以前在中维学的,你要是想学得话就去迅维吧,那里教主板挺牛的。你可以去网上看下月饼的视频。
        哦,那我有空去看看!
        。。。。。。。。。
  于是乎我就去了迅维报了主板培训,在哪里上了基础课,知道了什么是二极管,知道了三级管的导通截止!知道了电路元器件的作用!然后正式开始了维修之路。我报的是主板维修,认识了徐总,跟徐总开始学习主板,学习了触发,供电,时钟,复位,时序等东西!上课的时候感觉原理都能理解,可是板那到手上就不知道怎么测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脑袋迷迷糊糊的,总是这里戳一下,那里捅一下。
        一个多月后,我就毕业了。该找个地方实习了。。。
       老板,你们这里招技术员是吧?
       是啊,你以前做过维修吗?
       我刚从学校出来,想找个地方实习下。
       你在哪儿学的呀?
       前几天刚从迅维修出来。你那里要吗?
       明天等我电话吧!
第二天我接倒老板电话,让我去面试呢!心里忐忑啊,万一他不要怎么办,唉,还是去看看吧!

同志们不好意思哈,明天还要去继续上班,先到这里!纯手打不容易,看得上的就赏个1.2分吧。。。。。

网友:
好好在那里修炼吧  期待你超神!                                                                             朝恩

网友:
应该再学学笔记本啊

网友A:
打算先学主板,主板熟了在去学笔记本,那样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显示不了。换一个吧。

网友:
      到面试那里一看里面听合口味的,里面有4,5台示波器呢,还有修笔记本,显示器等,第一感觉这里还不错,不但能熟悉主板还能学下笔记本和显示器!
     哎,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哦,你就是来面试的啊?对面老板走了过来。
        老板直接给了我一块板和一个指针万用表。让我测测。我一看,卧槽,这表好高级。。。。拿着表捅了几下板,打了下几个供电的对地值。插上电源想上电测电压,点了几下开关没反应,老板在旁边看着呢,有点心虚!忙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然后老板说开关在那里,我们自己在这儿做了个电源开关。找到开关了,在旁边那帅哥那里拿了张检测卡,上电跑码了。把板拿给老板,老板指着IO让我把它拆下来再焊上去。
         开风枪,开干,找老板要了焊膏。开始动工。。。。面试紧张啊,手开始发抖!一个不小心,去IO的时候撞到了旁边的2个电阻。IO拆下来了,针脚上有点锡,拿烙铁拖干净。开始装了,装上后有几个脚下面的锡冒起来连锡了,拿烙铁拖干净吧,可能是紧张的问题吧,怎么拖都拖不干净,一看老板是旁边忙去了,还好没看到,赶紧搞定吧。那几个点我愣是弄了十几分钟才拖干净!把刚才碰掉的那两个 电阻焊上去吧。哎,刚才那两个电阻是怎么摆的来着?这下悲剧了。。。。。先随便摆上去吧。
      上电看看焊好没,卧槽,不跑码了!咋整。看样子不会是电阻摆错了吧。。。。。,换过来摆试试,还在不行啊,继续捣鼓吧,捣鼓了几分钟还是不跑码,老板走过来了,眼神对上了,硬着头皮问那两个电阻是咋摆的,他说你换着摆试试吧,接着又去忙去了。我换过来摆试试还是不跑码,这是什么情况?我就动过IO啊,对了,换个IO试试!在料板堆里找了5分钟才找到个同型号的,还上去一试,OK,跑码了!IO被我干废了。。。。。。
      然后把板给老板,老板看了看板,没说话。(尼玛,到底咋样啊!死不可怕,等死才可怕呢)老板看了一会儿才说︰跟我来吧。。。。喝点东西。。。。。(就听到了几个字,其他的没听清)
            跟着老板来到一家茶餐厅,老板问我喝点啥?我一看上面都是二,三十块一杯的东西,不敢点啊!怕老板说我贪心,最后点了一杯12的冰红茶,跟着老板找了个靠角落的座位坐了下来。
        我们这里感觉怎么样?
        这里量挺多的,工具也全!
         说说你的要求吧。
        我刚从学校出来,就是想找个地方实习下,工资方面你看着给点生活费就好了(倒是想多要呢,问题是哪里敢啊,对自己也没啥自信)
         生活费啊。800够了吧,一天20多,应该够了
          嗯(卧槽,嘴咋那么贱啊,嗯你妹,那里够啊)
         你们学校讲的都是什么板啊?
         我们讲的是芯片组,没讲具体的板,反正什么品牌的板也就都是那几个芯片组。什么G31,G41,H61什么的。
          都讲芯片组啊?
        是啊。对了,现在市场上修的大多数是G31,G41吧?
       G31,G41现在不多了,市场上大多是H61了。
        现在修主板利润怎么样?
       修块板也就3,4十块钱,不过量多。
       哦
       你有什么要求就跟我说,我回去后合另外个老板商量下。
      你这里2个老板?
           是啊,合伙开的,开了快10来年了吧!

      。。。。。。。。。。(此处省略3000字)。。。。。。。。。。。。

      那我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下,合适的话我明天过来。
       今天都28了,你5.1后来也可以,反正这个月马上完了。
       没事,我过来熟悉一下。
        那样也可以,你看着办吧。
        好的,那我先走了,拜
    于是找工作的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纠结了

太纠结的事情明天再说,睡了。   大神们晚安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这个老板不错 好好干吧

网友:
努力,期待你以后的帖子

网友A:
今天找了半天V星MS-7774 VER:3.0 图纸没找到,结果看到论坛的一个帖子。
偶的个神啊,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咋只有一小点图,帖子是徐总发的,看看徐总心情好不好咯,会不会赏图纸给偶、
   徐总,,,,,,,,
  刚才还在线呢,现在咋下线了?
   我滴心啊,瞬间拔凉拔凉滴。。。
   郁闷,今天不写了,大神们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算先学主板,主板熟了在去学笔记本,那样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头像加分后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找了半天V星MS-7774 VER:3.0 图纸没找到,结果看到论坛的一个帖子。
偶的个神啊,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

我也求此图。。。

网友:
连载?,以后可以出书了

网友:
故事待续    各位看官都着急了

网友B:
哎看了 楼主想起了我的 修本之路,,,,,那是二年前的冬天 刚刚经历了一场挫败的的我 走在洛阳的市区里的路上,来到这地反人生地不熟,身上的前也花的差不多了 于是心想 找个工作吧 于是来到电脑城 转了一圈最后发现有一家笔记本快修中心 真该招收学徒,笔记本 对于我来说真是太高级了,别说修了 就连牌子我都说不出来几个,到了店里“请问您这儿 是招学徒吗?”“你原来做过这行吗”店里的师傅问道,“没有,只是做过板卡级的维修”然后他想了一会儿告诉我老板今天不在让我明天再来,到了第二天又到这个店里边  老板还是没在,第三天的时候 老板在这儿 于是我就留下了 每个月800的生活费 不管食宿  ,刚到店里 维修的师傅 跟本就不和我说话,而我也就天天做在店里发呆 抱着书看 看到发困,看维修师傅拆笔记本 看维修师傅 修笔记本  我仍然什么都不懂,于是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浪费时间  就算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教我 我也要自己学(因为本人已经二十多了,浪费不起了) 既让自己学总代有个思路 , 那么就从台式机开始吧,于是我在百度上搜视频,什么刘建强自学修主板,还有那个搜狐视频上有一套学校老师个学生上课的视屏  我都看了  ,然后又花了59快在书店买的第一本维修书叫 (从入门到精通主板维修)然后这样看了两个多月,当然在这两个多月里 师傅在哪儿 修机器的时候我就看着  ,自己学着做BGA 用费主板做,练焊工 拿坏内存 练烙铁,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笔记本除尘一般的我可以做了,会开可调电源了,笔记本各种品牌启动项 和BIOS 知道按那个键装系统了,当然这些东西 也有师傅教的。所以说人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到现在  心里还是挺想念还感激那个师傅的,往后的日子里 我知道了还有个论坛叫迅维网, 天天用师傅的号在里边看帖子 虽然看不懂但是也然看,在论坛的百度盘里下载月饼老师共享的免费视频看,呵呵 虽然看不懂 ,但是依然在看, 总额来说知识 不要指望着别人教你  靠人不如靠己,只要抱着比人能会的我一定也能会,(当然我说的是做学徒),时间一转眼过去了两年 ,现在维修的师傅走了 ,我依然还在这个店里,现在的技术 只能说说算上入门 电路图能看到个百分之二十   一般的供电问题还可以试着去修,信号什么的或者是比较难的都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 技术还有待提高 有打算去迅维实地学习的想法,哎想说的太多了  借着楼主的帖子  扯了会儿 忘君莫笑

网友:
上来找图纸能怎么又说了这儿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看了 楼主想起了我的 修本之路,,,,,那是二年前的冬天 刚刚经历了一场挫败的的我 走在洛阳的市区里的 ...

在这店待了两年工资升到多少了?我去年开始从事维修,想看看这行前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做一行,,挣不到什么钱钱了

向这行做的好的看齐,多学学别人怎么做的好的,不要向做的不好的看齐。

网友:
      经过这两天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理论能理解但是记不住,实践更是一塌糊涂,好多重要的测量点找不到,记不住。偶尔能修块板都是蒙出来的,不能学以致用是最大的缺点!这不。。。。。。。
       XX,看下这块板。
       什么问题啊?
       不开机。
        哦!
    板到手,是块技嘉GA-P55-UD3L。好嘛,我先看看外观,外观OK,没啥明显擦伤,烧坏等痕迹,(心里开始祈祷,千万别是啥大问题啊,要不然搞不定的话就算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板会想﹕迅维出来的也就这样嘛,那么简单的都搞不定!咱也不能给迅维抹黑不是)扯歪了,还是继续修板吧,插电源,检测卡,点开关。。。。。
       卧槽。开机掉电,再点,再掉。难道是CPU供电短路了?我拔掉小4口再点,还是掉啊,这下悲剧了。拿表测了下绿线,是高电平,主板保护了。徐总教的维修流程记不住啊,那就按自己的思路来吧。。。
       是不是主板哪里短路了啊,拔掉电源,打值看看,CPU供电对地354,没短。。。。内存供电对地78,没短(隐约记得徐总说过只要不为0就不确定短路)。。。桥供电对地421,没短。。。。总线供电对地475,没短。。。。
       那就上电看看是那个供电没出来吧,掉电的一瞬间测供电看看供电有木有出来,我点开关,测供电。好嘛,这叫俺咋测,不到1秒就掉电了,就只是看到万用表就一点跳动,立马就跳回来了,根本就看不到电压对不对啊。不管了,有跳动就算是对的吧。
     内存有跳动,那电压就算是出来了吧,
     CPU供电也有跳动,也算出来了吧。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有跳动,也算出来了。
  都有跳动,那就是都出来了啊,不敢确定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滴,要不强制上电试试?找个镊子短接了绿线和黑线,开始量供电,卧槽,这下连跳动都没有咋办?心里开始着急。。。。。脑袋开始冒汗。。。
       要不换个方法试试?不是说AMD芯片组的供电顺序是待机-内存-CPU-总线和桥吗,我拆了内存供电的控制级,那后面的供电是不是就不出来了,就算是后面供电短路也应该不会掉电了吧!(纯属个人做法,此方法极有可能是错误的,希望大神们告诉我下这样对不对)
        脑袋一抽就拿风枪把内存控制芯片吹了下来,上电源,心想﹕这下该不掉电了吧!信心满满的上电,点开关,我嘞个去。。。。。。。还是掉电啊,怎么办?会不会是外围设备影响了呢?要不把网卡,声卡也拆了试试。哆哆嗦嗦开始拆东西,拆了以后还是掉电啊!
      会不会是芯片保护了呢?上面也没啥特殊芯片啊,脑袋开始迷糊了,会不会是IO引起的呢,我换个IO试?钻桌子下面开始翻料板,翻了半天也没翻到一个一样的。唉,还是算了。应该不是IO吧。于是我又回座位坐着,开始看板,其实脑袋里面是迷糊的,说是看板就只是看看板而已,脑袋里面啥都没想,也没在思考。。。。。。
        看了几分钟后实在坐不下去了,这样坐着也不是办法啊,要不还是去找个IO?
         靓仔,你那边有IT8720F的IO吗,技嘉专用的?
         应该有吧。我这下面好像有。
         哦,那我找个用下。
    于是我又把别人桌子下面的料板拖了出来,开始一片片的翻板。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个一样的,换上试试吧,又拿风枪把IO吹了下来,把刚找到的这个换上去,脑袋里面开始有种侥幸心理(要是换了IO就好了该多好啊)。上电,点开关,还是掉电啊!没办法了。。。。
          想问旁边那帅哥吧,看他那里在忙,说信号他也不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人家是凭经验修的!想让他给卡不下呗,人家忙也没好意思开口,还是等他空了让他帮忙看下吧。
      这时候心里着急上火的了,心想自己咋那么笨啊,这都搞不定,脑袋越想越迷糊。。。。。。。
      就这么捣鼓了将近2个多钟头,愣是问题都没找到。开始拿表笔这里戳戳,那里点点,一个不小心点到复位针上,等等。。。。。。0V。复位针不是应该有3.3或者5V吗?怎么也不会是0V啊,心里高兴,卧槽,终于找到问题了。。。。。
        沿着复位针开始跑线,跑进了一个小6脚芯片,就是你了,再去料板堆翻了一圈,找了个相同的芯片换了上去。上电点开关。
       尼玛,终于不掉电了。装CPU,内存显卡,显示了。终于搞定了。。。

   没有将学到的东西用到实践上来,苦逼了吧,,,,,说多了是泪,不说了。。。。给大家看看这个罪魁祸首吧!

网友(点评):
1、拆掉PWM芯片通电,严重错误。 2、复位针你是触发后也为0吗?

网友:
坚苦生活的人!

网友(2014-07-09):
          相信各位看官都等急了,我也想一直更新下去,可是,,,,,,,,,,,,,,,,,,,,,,,,,,,,,,,,
可是有太多因素影响进度,今天就不谈维修了,谈谈维修的《拦路虎》吧!我们都想在维修之路上坚持走下去,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各种二修板,极品板,奇葩故障板!在这个现实的社会,我们还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压力。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咱搞维修的大多是那男人,你们 。。。。。。。。      懂得    。。。。。。。。。。。。。。。。。。
     小生今年已经24了,出生在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家里没有良田万倾,更没有黄金万两。所以咱也不要求能有多好,只是觉得自己能脚踏实地的走下去,不求能大富大贵,能养家糊口足矣!   谈谈我现在苦逼的现状吧。
   从迅维出来到现在1个多月了,兜里的钱也快要捉襟见肘了,《每天上班坐一小时车3块,午饭10 块,下班一小时车3块,晚饭,,,,,房租,,,,,,水电,,,,话费,,,,》呵呵,不怕,,,,咱还有每个月800块呢!
    XX,(我小名)在外面怎么样了。,
    爸,没事,好着呢,家里还有钱花没,没有的话我给你们寄点过来!(呵呵,真要寄咱也没钱寄出去啊,为了让家里人放心。)
    家里没啥花钱的,你还是自己留着花吧,家里啥都不缺,你自己留着花吧,有啥想吃的给家里说,我让你妈给你寄过来。
    外面啥买不到啊,你两就别忙活了,放心吧,我那么大个人了,饿不着的。
     哎,对了,家里XX结婚了!你看别人家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就你还在外面晃悠。赶紧和你谈的那女孩回家把婚结了。
     你们就别下操心了,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看着办吧,现在还小
     还小?是不是要等到七老八十了才不小啊,你给我听着, 赶紧回家把婚给我结了,嘟。。。嘟。。。。。。嘟(挂了)。。。。。。。。。。。。。。。。。。。。。。。
哎,真不是我不结啊,和女朋友谈了3年了,我们是网上认识的,女朋友人挺好的,小两口也有结婚的想法,可是结婚哪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我是(XX地)的,而女朋友是广东的,所以刚开始女方家里死活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后来由于我们我坚持,女方家长也拿我们没有办法了,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就当不知道,可是我去他家还是不说冷眼相待吧,但也爱理不理的。我一共就去过他家两次,后来就再也没硬着头皮去过。这婚你叫我咋结。总不能自己跟自己结吧(将LOL进行到底),必须的要跟人家家里沟通过啊,要不这是是算跟你跑了还是嫁给你了。。。。。。。。。。。。。。。。。。。。。。。。。。。。
      亲爱的(当然是本人啦),后天咱一起回我家吧,
      不去(我倒是想去缓和下关系,可是那感觉实在受不了)
      为什么不去啊?
      跟你爸妈没啥说的,去你家往那里一坐,感觉跟一傻逼似的。
      那你总不能一直不去啊,
     以后有钱了在买点好东西去吧,这样也算是能拿出手。
      那要是一直没钱你就一直不去了?
          当然不是了,(此处省略800字,在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下终于混过去了)
     那随便你啦。。。。。。。。。。。。。。。。。。。。。。。。。。。。。。。。。。。。。。。。。。。。。。。。。。。。。。。。。。
其实我也想去啊,可是我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我现在没钱,没房,没车,而且人长得又不帅,老爸不是李刚,谁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你,经过上两次的经历我就算是去了还不是和前两次一样,这不是给他们找不自在嘛(当然啦我也会有一点点不自在),我也想好好讨好他们二老,可是他们二老也得给我机会啊,每次热着个脸上去都是碰得灰头土脸的下来,搞的我都快没信心了,家里催着结婚,这边丈母娘还没搞定呢,这都算哪门子事儿嘛。。。。。。。
       兄弟,最近咋样了。
       不咋样,快当丐帮帮主了,你丫也不支援下,
       支援你妹啊,哥现在还在吃泡面呢,
       吃泡面?不是听说你丫混的挺好的吗?
       好个毛,尽听他们瞎吹。哎,你咋打算的啊?
       打算?能咋打算啊,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成。
       你不是说要开店吗?
      说得是简单啊,要本钱没本钱,要技术没技术。
      那你好好干啊,以后我来跟你混。。。。。。。。。。。。。。。。。。。。。。。。。。。。。。。。。。。。。。。。。。。。。
打算是有滴,但现在还是不切实际滴,开店?先说本钱吧,店面一年得4,5万吧,装修的万把块吧,买点店里摆着卖的得几千上万块吧,工具得几千块吧,这都还好说,维修店前期大多是不赚钱的,你前期得准备点启动资金吧,这么算下来少了10来万根本搞不下来,对于我们这种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人来说我去那里找这十来万?!!!!!!再说技术,开店需要懂得经营,会寻找客源,会迎合客户需要,不是光坐在那里动动烙铁就可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现在所具备的,想开店,,,,,,,,,,(想得美)。。

  唉,在亲情,爱情,经济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感觉一天比一天疲惫,在这样的状态下学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学得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相信光明就就在前方。
      同时也希望现在正走在维修之路上的兄弟们能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