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啊 师傅出题了 帮帮分析分析

楼主(2014-05-04):
  LDO5 +PWR-SRC VRON DNSWON# 还有NBSWON#北桥开启信号的电压是多少V 。这些个信号的意思 电压 大家都帮帮忙解释一下 本人是学徒

网友A:
LDO5--线性5V输出
+PWR-SRC ---不知是不是电源平台?  19v?
VRON --CPU供电开启 3.3

网友B:
既然是学徒,我建议自己百度下,这样学起来会比论坛求到的要扎实。 正确的问法是:

例如: VRON,我查到的是这个,老师们给看下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5--线性5V输出
+PWR-SRC ---不知是不是电源平台?  19v?
VRON --CPU供电开启 3.3

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学徒,我建议自己百度下,这样学起来会比论坛求到的要扎实。 正确的问法是:

例如: VRON,我查到 ...

老师 百度我都查过了 都没有这个信号的解释 ,还是要向老师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