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监控板DVR G945,CPU无供电维修手记

楼主(2014-05-04):
一台接近报废的945主板,当一台维修测试机用,偶尔下载点东西。最近经常发生显示器黑屏,主板风扇转动正常,这台机器没上扬声器,也无法通过声音判断引导过程了。 咋办呢? 拆开呗,手里穷的没有测试卡啊,老办法,手摸法吧,穷人也就这土办法,摸南北桥均正常,摸CPU几乎是凉的,看来没上电,用我的890A万用表,测上下管,无输出, 接下来到L6713A(电源管理芯片),VCC正常,SS正常,BOOT正常,EN(0.2V)明显不正常,跑电路吧,没图能咋办,17脚(EN脚)出来接了个小电阻,电阻过去是1.27V,看来得顺着小电阻那边跑电路(因为这边1.27V是正常的,肯定那边三极管拉低了),芯片左面有一排三极管,用表量量吧,有一个管脚与17脚直通,看来这是C极,顺着这个三极管跑电路吧,由于偶尔能开机的,先考虑虚焊问题,既然三极管找到了,好吧,附近相关的三极管,电阻啥的,一率盲焊一遍,开机,测量EN1.27V,CPU热,显示屏亮起来,好吧,看来问题找到了,装风扇,装主板,走你。维修结束。

结论:
1. 由于偶尔开机,第一判断虚焊,其次是器件不良。
2. 测试卡看来有必要准备,能节约测试时间,无奈囊中羞涩,暂时先不订呢,等有资本了,弄一块。

网友:
不是吧! 一块测试卡才十块,你缺那十块吗?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主要是觉得,单独买块测试卡,对不起那邮费,当时买工具,觉得没必要,就没购置。

网友:
找到大概位置盲焊一遍就好了,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第一次修主板,没学过,慢慢摸索中。

网友(2014-12-25):
一个芯片工作环境很重要,谁来提供,去哪里。多多学习啊。

网友(2015-07-24):
手里一张老烧cpu供电mos管 供电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电容都换了还会 没思路啊  求救!

网友:
学习了。不错。但是诊断卡必须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