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重装系统进入滚动条就重启

楼主(2014-05-04):
今天客户拿来一款鸿基笔记本 正常使用就是网页打开提示脚本错误,笔记本乱七八糟安装好多东西,调试一下就OK了,客户说那个百度云盘不想要要删除,删除不了,通过软件管理有不行,删除直接启动了百度云盘,网页有出现脚本错误,看到好多文件后缀文字都是蓝色的,疑似电脑中毒,重新做系统,做完后进入滚动条就卡死重启,换了N多版本系统都不行,安装版也不行,安装系统不安装驱动就没问题,能正常开机,但是一安装驱动就不行,求解

网友:
老笔记本,装的XP系统

网友:
有没有试试哪个驱动装上就这样? 进PE启网卡,声卡,显卡分别试下呢?

网友:
你看下除了显卡驱动部装外其他都装上看下还行不行。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些

网友:
查电压,PG,温控等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这台是HP G4的他拿来的时候没装驱动速度很快就进去了。我以为装了驱动就好了谁知道一装驱动就在动条那里就不动了我也以为是驱动的问题重新装了WIN7显卡,声卡,网卡都不打还是在滚动条那里死了。后来想了下装WIN8会不会好果断装了WIN8一路嗖嗖嗖顺分顺水装完交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的安装方法是用的GHOST,到选择驱动时,把显卡什么的驱动去掉,只留一个网卡的驱动

网友:
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安装 看安到哪个驱动出问题 再继续查

网友:
是进滚动条就直接重启, 还是进滚动条蓝屏重启.
PS: CMOS电池放电试一下, 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