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4-05-04):
客户拿来说正常用的机器,关机就开不了机了。接电源电流0,报价拆机一看傻了:

和客户沟通,客户看了后才说机器有段时间没用了,擦!修着看吧。清洗后检查电源接口位置有个MOS管烧坏,当时没拍照没图了。
换掉还有一些小件再检查,CPU供电部分有个PU4304型号是K03P8短路(没查到资料),拆掉测还短。上电烧没明显温升,撬起电感测是末端短,拆一堆电容终于不短。
3V、5V待机芯片PU4103腐蚀有引脚PCB断线,飞线、发芯片(没找到图纸,此机板号LG4858,发贴问的论坛的朋友,型号是51225C,手头没这芯片)
发到芯片换上,测试没有短路后上电试机,这里出个小纰漏,PU4103换上没测MOS管G极,导致上电PU4105下管烧毁。
此机修复。发现一状况不知道正常不?还请老师们指点。此机上电有3V5V待机几秒后待机低至0.002看似不正常,3V、5V也不出了,但是按开关能开机。不懂了。

补充内容 (2014-5-5 11:48):
看到大家都对电源感兴趣,就在这里说一下吧,就不一一回复了。
这电源是废品站50块钱收的通信电源,原来是48V50A的,加了个电位器改成可调的了,很简单的东东,算废物利用吧。

网友:
太强悍了,这都修好了

网友:
最后一个是你自己做的可调电源吧????

网友:
进水应该很多天了哦

网友:
楼主技术牛呀,这种情况都能修好!!!

网友:
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电源是怎么回事?自己改装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像是自己diy的可调电源啊    精神可嘉

网友:
那稳压电源不错

网友:
楼主,你那电源是自己DIY????管它过几秒呢,只要使用一切正常就行!我上次也遇到过ACER4741G的怪问题。通电过程中不小心镊子碰到待机IC的17 18PIN 造成瞬间大电流,之后待机就偏高了,但是很快就又掉下来正常了,,后面正常开机都正常!呵呵,,

网友:
楼主,你的可以电源,怎样做出来的,有详细资料不,发上来分享下你的劳动成果,谢谢楼主

网友:
可调电源亮啦

网友:
大家感兴趣的是你的可调电源

网友:
被最后那个电源吸引进来的   呵呵

网友:
唉,现在的人哪,如果没让客户看到证据,客户绝对不承认,还说开得起来,万一被你弄开不了还要你赔。。。

网友:
大家对你的电源感兴趣

网友:
最后的是待机电流

网友:
呵呵,我看到那电源的图进来的。外壳里还有ATX电源壳。是ATX电源改的吗?

网友:
进水机器能修好,很牛!

网友:
电源和我做的一样的,不过我没有没有外接大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