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3笔记本电池充电10%时电源适配器自动断电

楼主(2014-05-04):
接修一个电脑用电池开不了机,插上电源适配器也开不了机,取下电池能正常进系统可长时间工作,再装上电池又能进系统,充电量也在增加,当到10%时屏幕变暗一点,此时显示为电池供电,电源适配器是插在电脑上的为什么变成电池供电,几分钟后报警电量不足,初步分析可能是充电电路不良,在冷态下能正常充电当温度升高后充电电路异常导致无法检测到适配器电压,从而自动启用电池供电,不知各位师兄弟对此有何见解?

网友:
这种情说不清,拆下主板测一下,最好对照电路图

网友:
明天打算拆机加焊电池充放电芯片看看能否变好,如果不好我再下一个联想B460图对照图纸看一下各关键点电压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