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本人新手 想求教下笔记本掉电都是什么引起的
掉电大概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没亮机就掉了       比如缺电压 短路
还一种是亮机后掉          比如过热 BIOS NEC大电容
请大家都说说自己见过的故障 怎么修好的

网友:
你把话说完了,还有虚焊问题

网友A:
有部分电路问题导致掉电的,可以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电路问题导致掉电的,可以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好像真是 比如供电部稳 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电路问题导致掉电的,可以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比如上下管供电不稳的时候

网友:
你没在逗我? 既然你都知道是短路了那就去各个供电电路查  ,温度高就看看怎么解决  。没有什么捷径  ,都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