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鲁大师显示98度

楼主(2014-05-05):
一台华硕K42JC 换过显卡 用鲁大师测试 CPU一直是98度
华硕

网友:
做好散热 多细心检查下 还有你没有换显卡前的温度多少你知道不

网友:
这个温度能运转也是个奇迹!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K42系列BIOS出错会出现风扇狂转、温度异常、网卡感叹号等故障,刷前记得备份,多找几个试试

网友:
98度 用手试下铜管 检测的不一定准的

网友:
98度风扇应该狂转了,直接换散热器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可能性大把,实际上温度有那么高温度早就掉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行不

网友:
居然没掉电 ,

网友:
我这儿有个K42JE的机器i7 的u现在开机CPU 和显卡就八十,一直往上升一会会就掉电了一百度保护了 狂热,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换了个CPU也是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弄了,风扇改常转也还是那个一样,风都烫手。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BIOS 问题了!

网友(2014-06-16):
你们有这风扇不狂转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