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Z 00当机

楼主(2014-05-05):
两片A880GZ的板子00当机,量了cpu,内存,5v,3.3v都出来了,biospin1,pin7,8都有3.3v。待机量了Y4的两端电压都为3.3v。刷了bios(官网的最新版本),还是不行。接诊断卡看到rst灯和clk灯都常亮。
请问大神,这个怎么修呢?
图纸有木有?
看到坛子里也没有图纸,也没有这板的维修帖子。

网友A:
这是没有复位 吧 你查 复位条件吧

网友B:
复位灯常亮先把复位修好,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和PG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常亮先把复位修好,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和PG是否正常。

谢谢,我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复位 吧 你查 复位条件吧

谢谢啦。我查查看

网友:
看下 B16有没有1.6左右的电压 是时钟 在看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