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M5 V2

楼主(2014-05-05):
945GCM5 V2        MS-7267 VER:4.2     很怪现象:就是一定要插诊断卡,才可以跑完码,而且还要插在第一个PCI才能跑码,如果插第二个PCI,跑到04就跑不过了。如果不插PCI的诊断卡就一样跑不过且不显示。有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或已经解决的,麻烦给个意见或思路。在此谢谢了。

网友:
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关注。。。

网友:
是不是槽有问题哦,,,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遇到过插第一个槽跑马,第二个跑不完的。。。

网友:
不懂啊,你最后解决没

网友:
此种情况常见于BIOS出错和总线信号不对,你已刷过BIOS可以排除BIOS问题,请使用打值卡测量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啊

网友:
没有打值卡怎么测数据线正不正常啊?万用表不行吗?要是可以得话求学!

网友:
奇怪的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不懂。头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