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有关PCI卡的

楼主(2014-05-05):
有一块技嘉的G31主板,PCI 插网卡没问题,但插工控类的加密卡,能发现硬件,也能安装驱动,但是就是不能使用,不知是什么原因?
PCI有没什么设置的?

网友A:
问一下使用这个卡的人,你这个加密卡有没主板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使用这个卡的人,你这个加密卡有没主板要求。

这个卡没主板要求,换了另外一块V星的G41就可以用了。

网友:
BIOS是默认的,更新过BIOS,放电,还是不行。但换一块主板就可以了。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怪事。

网友:
PCI槽肯定不正常啊,有什么数据信号少了

网友:
换了另外一块V星的G41就可以用了

网友:
向这个情况还真没遇到过,什么卡啊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