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服务器,刚要进系统就黑屏,面板2红灯闪

楼主(2014-05-05):
能开机,不能进入系统,详见下图:板号:461081-001

没有修过服务器,请修过的朋友指导。先谢!

*象北桥那芯片,去掉散热器后,又象板载CPU,从背面走线看,全进内存槽,应该是管理内存的。
*死马当活马医,发现芯片背面严重发黄,长期高热可能造成虚了,上“手术台”加焊试试。
*怕出问题,先120度烤板中。。。。。。
*加焊失败。用有铅曲线温度加焊都爆珠了。

网友(点评):
这种板子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真心没修过!

网友A:
看下芯片的型号!然后度娘 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芯片的型号!然后度娘 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度娘”也认不到。我找过“度娘”,该死的HP没有给它说是什么。

网友B:
和主板差不多吧,就是CPU2个而已,内存槽多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主板差不多吧,就是CPU2个而已,内存槽多几个。

你太小看了,好象它的内存受专门的芯片控制和管理。其它都比普通主板复杂得多。

网友:
没有修过服务器,但是别人拿过来的服务器 我修的,都是普通组装机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小看了,好象它的内存受专门的芯片控制和管理。其它都比普通主板复杂得多。

别把服务器主板看的那么神秘,其实电路大体上都差不多,无非保护电路好点而已。服务器内存电路和普通板有些不一样的就是有些板中间通过缓冲芯片(BGA封装),再就是主板多了一个远程控制芯片电路(BGA封装,个人认为整个主板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因为这个芯片是HP专用芯片,什么远程的上电和远程管理都能通过它实现,内部技术文档说明又没有,人家根本就不给。我在富士康做服务器多年,坦白的讲,对这一块现在也是最没把握的)

网友D:
一般你所指的面板两红灯,我们称之为健康灯,据经验、这灯闪十有八九是某个电压不良引起,你可以查一下各电压状况。这个型号的小板我好像很久之前见过。我帮你找下电路图,找到就转上来,找不到就不回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你所指的面板两红灯,我们称之为健康灯,据经验、这灯闪十有八九是某个电压不良引起,你可以查一下各电 ...

就是那个不知道是内存缓存或是管理的芯片,芯片自身发烫,内存条也跟着发烫。只要温度到了烫手,面板紧挨着电源灯的两个灯就红色闪。

网友:
这种板很容易爆内存的,这么发烫要注意内存电压是否有异常,好好查查,一般这问题多是电压引起

网友:
你圈北桥的那个BGA应该是PXH芯片(好像是这个,记不清了)就是那几根白色PCI-X槽子的芯片。那个NQ5000的芯片才是北桥芯片。5000的芯片用的应该是FBD的内存。就是有马甲的那种。这个芯片本来就发热量大,要做好散热,不然芯片很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