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兄弟们 一台 长城 m7ms4 一插电源线 指示灯一闪就灭了

楼主(2014-05-05):
兄弟们 一台 长城 m7ms4 一插电源线 指示灯一闪就灭了 按开关键 无反映 。。。这个是程序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兄弟们 电源 好像是正常的
长城

网友:
有知道的 吗 在线兄弟们

网友:
你确定电源正常了,看看屏有供电吗,那就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里面的 12 5 V出来没有 在看看开关上有电压没有 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灭了你再 量量 供电是不是正常, 拔掉屏线再试试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连个可能1.电源板2、灯管

网友:
先检查一下12伏 5伏的负载。再断开电感加电流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
开机测下电源板上面到驱动板的供电,然后测驱动板上面的二次电压正常不,最后刷程序试下

网友:
12v保护或者5v滤波,拆机看吧

网友:
9楼对接

网友:
测主板的5V和3.3V 1.8v电压是否正常。电压都正常是主板坏。换万能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