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4350USB联接无反应

楼主(2014-05-05):
佳能4350USB联接无反应

网友:
一般连接无反映,可能是由于数据线问题,或打印机的接口板损坏,还有可能是电脑的USB接口有问题,建议你发帖求助的时候,可以描述的再详细一些,比如说是发送打印命令无反映,还是在装驱动的时候,电脑不显示发现新硬件,等等,还是说驱动装好了,在系统里面驱动是显示脱机状态,还是什么情况,描述更清楚一些,方便大家一起帮你排除故障。

网友:
电脑USB正常,4350的USB联接到电脑上没有发现新硬件,应该是4350USB接口有问题,不知道这板有没有人修过,指点下

网友:
没发现新硬件应该是 接口板的问题了,这个板没找到电路图,建议买整块拆机的板,应该也不贵的。

网友:
一板主板主控芯片坏,你懂电路拆下主板测对地5V 650左右。二数据530左右。对的话上电测一个5V.有一个3.3.没有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