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5-05):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50用电池能开机。用交流电源不开机。待机有时有有时待机0.003。拆机测量公共端无电压。

测量隔离保护电路第一个管子输入端有电压18.9V。输出端也有18.9V。第二个MOS管Pq302输入端与PQ301输出端相连也为18.9 V。

测它的输出端无电压。再测PQ302的G脚有控制电压18V。

基本判定Pq302损坏。更换后再测待机0.012A。触发电流跳到1.3A.接上屏线OK亮机。装机后再试Ok。插上电池充电也OK。

网友:

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一般这情况MOS管坏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种故障简直就是给楼主银子咩  而且这样的小元件坏 基本换掉就OK了  !

网友:
楼主捡钱了,我怎么遇不到那么好的事呀

网友:
好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是命 懂吗

网友:
包隔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Pq302  ,是什么型号,我这机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