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停在logo处不东

楼主(2014-05-05):
有台三星rv420停在logo处不动,。要好长时间才能进bios设置。不装硬盘。就很快。但硬盘式好的

网友:
发错模块了。 卡logo的原因很多, 自己排除。

网友:
看是不是插入 卡了

网友:
插入内存卡 有可能是那个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我修过一个卡硬盘的换硬盘,查线路都正常就是装硬盘卡,换南桥好了

网友(2014-06-13):
我有一台是过了LOGO就灰屏  不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