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ED逻辑板修好一例!与各位分享!

楼主(2014-05-05):
今天上午客户送来一台二修的三星LED显示器!送过来还是拆好的@客户也是维修的同行@告诉我现象是开机一闪而过!刚开始以为是升压板坏了@就改升压板@但是改了之后还是一闪而过!心想问题会出在驱动板上吗?就改了驱动板还是一闪而过@后来就只接LED灯就显示白屏@!只要通上逻辑板就是一闪而过!后来就确定问题出在逻辑板上了!量测各路电压都很正常@后来发现是逻辑板最边上的C312烧断了!换了只后就有图像显示了!LED成功修复!

网友:
伙子学习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烧鸡大法 就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何为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盲修瞎碰法

网友:
不能说楼主盲修瞎碰法,维修中观察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修好就是能力。

网友:
一闪而过你测得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其实维修和做医生是一样的!望闻问切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会让很多人绕弯路的!维修就要从简而繁!来维修!很明显的问题在表面你不去看只顾量测很多时候路会越绕越远的!所以维修要先看明显的坏的零部件!再去量测!

网友:
你说的逻辑板指哪块板子,逻辑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驱动板吗,但是看你说的逻辑板和驱动板不是一块板子

网友:
逻辑板就是跟屏连接的一个屏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