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dell inspiron 1564

楼主(2014-05-05):
想问下dell inspiron 1564第一次是6声,第二次是5声,无显,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Z发帖要把问题讲详细点,这样没人能给确定问题

网友:
基本是桥。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发帖要把问题讲详细点,这样没人能给确定问题

就是按开机键后先响六声再过一两秒左右又响5声然后就不响了,外接内接都没显示,关了再开每次都跟这一样。

网友B:
直接干显卡呗,,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显卡呗,,电流多少?

没有电流表,不过那6+5声音过后按F1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