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各个电压的测试点

楼主(2014-05-05):
R.T请问检测点在哪里,能上个图告诉一下,CPU.内存等

网友:
笔记本上的电压 先测个大电感的电压

网友:
最好来个实体图 嘿嘿

网友:
先测试大电感上有没有电压,触发以后除了电池接口旁的一个电感,其他电感上都应该有电的,

网友:
这些基础的问题,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建议去迅维系统的培训下,或找点相关资料补充一下

网友:
楼主不会找下论坛有么有吗?

网友:
能上圖,或是視平就好了

网友:
测各大电感的电压,除了电池充电电感有可能没有电压,其它的都必须要有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好难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344-1-1.html

很好,谢谢你

网友:
学习一哈拉,从头开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