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自动开机 电流0.7几掉电求助

楼主(2014-05-05):
本子顾客拿来是说进水了,拆机发现顾客自已清理过,没有发现进水痕迹。插上电源不开机,测3V5V正常。没有多想直接先刷了个BIOS(都说这机子的BIOS容易坏),刷后试机,发现自动开机,电流走到0.7后,6秒左右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再开机,开后到0.7几还掉。

网友:
有高手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少了那电压吧

网友:
估计是少电压,或者你BIOS刷的不对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少电压吧     或者腐蚀断线了

网友:
看电流 CPU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lz的修好了吗?我的机子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应该是少了那电压

网友:
这个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仔细检查下进水的位置

网友:
我这有几块板是跑67的、至今无头绪。估计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