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LH531 不跑马 在线求助!

楼主(2014-05-05):
    富士通  LH531  不跑马 在线求助!   有 CPURST#   显卡,CPU供电 都正常 ,I5的U  电流 0.5A
BIOS刷过,就说复位后面的就没有时序了, 有示波器,就说不知道测什么信号 ,  比如测ADS#之类的。

网友A:
测各大工作电压条件有无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各大工作电压条件有无正常

各大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到南桥的几个PG正常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
不行打总线 阻值 这种机器价格要抱起来

网友:
否则修起来没意思

网友:
查全板供电

网友:
主要能测到的供电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压是正常的

查IO和CPU IC有没有发出那两个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压是正常的

查IO和CPU IC有没有发出那两个好信号,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各大工作电压条件有无正常

查看IO和CPUIC两个好信号有没有出来,没有就刷个BIOS

网友:
我感觉还是缺信号把 我修了个苹果的机器也是一样 最后没有搞好 郁闷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下,有结果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