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板号kl6不加电 求思路

楼主(2014-05-05):
今天同行送了台联想z470,插上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管正常加电显示,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都正常,心想这次赚了,谁知这下问题来了,正常关机以后不加电了,拆开测试第一次加电一切正常,关机以后,加不上电,不加电时发现SIO_PWRBTN#按下开关不会有高低高的跳变正常应该是有的,果断换io,故障依旧。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刷了  南桥也焊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的Z470也是这个情况,楼主的修好没??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SIO_PWRBTN 另外二极管的另外一边正常情况下3.3V,当按下开关,EC会把SIO_PWRBTN拉低 一下,触发,南桥收到SIO_PWRBTN 电平高变低,然后南桥发出 S3 S5 信号给EC,EC 发出 MAIN_ON,之类的型号,才完成开机。

网友:
对照图纸按时序修!

网友(2014-06-16):
我这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楼主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