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OSHIBA PORTEGE R830图纸!!

楼主(2014-05-05):
求TOSHIBA PORTEGE R830
!!手里来一台不加电 公共点无19V 两P管的控制19V没拉低 但是开关有3.3V WIFI指示灯插电源就亮着红色 充电芯片39A404也找不到图 求大神帮忙!!
WiFi
芯片

网友:
不可能有图纸的,上次修一个解密的都没搞定,哎

网友:
有图纸也不好修 板没料号

网友:
前天遇到个索尼的,也是这种板,板很小,搞得密密麻麻的,无公共点,公共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