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80主板桥无供电

楼主(2014-05-05):
Dell optiplex 380主板测量北桥边上电感线圈无电压,CPU也无电压,没有这主板图纸,有谁知道哪里出问题么?

网友:
先看看小点压出来么,3V 5V 啊这些,你说的那个是不是1.5或是1.8V的啊,看看电容有么怀孕的,再测测各电压阻值看看有么有短路的啊

网友:
测量控制芯片VCC、BOOT、EN脚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cpu旁边电容坏了!

网友:
先修桥供电啊。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什么的都有没有。

网友:
我记得这个版子有得电容那种似鼓非鼓得,会影响很大得毛病。先看看有木有电容有问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