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屏白一下就黑

楼主(2014-05-05):
最近接了一台E40的机子,刚接来的时候没待机电流,说实话我很怕IBM的机子,不过为了赚钱嘛,还是接了下来,送走客户后,就开始拆机,没待机电流,我先查的是隔离MOS管,好嘛真的是隔离管坏了,取掉坏的从旧板上拆一个换上,打完对地值后,一上电嘿嘿待机电流出来了,按下开机键,居然上电了,到2.1A(我大笑三声,这不是送钱给我咋的),当我回头一看屏,他妹的黑的,第一反应接外接,OK看见LOG了,那估记是显卡有问题了咯,那就上BGA加焊吧,可是还是不行哦。找同行调了一个显卡,换上去OK屏亮了,嘿嘿正在得意之时,屏白一下就黑了,风扇还转着电流也没掉(完蛋了没思路了,去找以前月胼老师的讲课笔记吧),按思路我把屏线理了一下,还是不行,找来图纸测屏的供电,发现LCDVCC不正常,在图纸上找到后取下来打值,果然Q11和Q12是坏的,换上后上电问题解决!感谢老师

网友:
楼主功力还不错啊

网友:
有点过火哦   没有lcdvcc会白屏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可以外接试试

网友:
是不良,有时候能开起有时候开不起,不是完全没有

网友:
没屏供电 没办法了

网友:
测到有问了 估计保护了

网友:
不开机到换显卡再到修屏开启这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说是 正常显示 不定时白屏 然后又黑了,!!?  Q11和Q12换掉后就正常了,正常是3v  不正常的时候是多少v呢?

网友:
这两个管子同时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功力很好!

网友:
           解决就好。。维修思路不同而已

网友:
要是没有3V应该是白屏啊        不会灰屏吧

网友:
如果没有现料,就直接飞3.3过去吧

网友:
楼主功底学得不错

网友:
这样饿可以啊

网友:
呵呵 ,整体还是有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