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CP61主板的恶心问题!

楼主(2014-05-05):
         这个机子真叫人无语,MCP61的单桥。U盘不能识别,但是能用USB键鼠,装系统的时候也不能从U盘启动,用光盘装了个window7 ,还是键盘鼠标能用,U盘没反映,接个USB无线网卡也一样,也不能用。USB configuration里面设置就这些 。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这USB开启的 好弄的吧

网友:
把2.0的改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SB开启的 好弄的吧

补充一下,接上USB无线网卡,提示的就是unknown 的设备。

网友:
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鼠标电流很小

网友:
那为什么Usb键鼠能用

网友:
Usb键鼠能用?有点怪

网友:
遇到HM55 这样的情况,加焊好了

网友:
看下USB供电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哈像是U口供电不足

网友:
U口供电不足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