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温度高

楼主(2014-05-05):
今天修到一块华擎AM2+ ALIVENF7G-FUIIHD主板,能正常开机,但开机不到两分钟就自动掉电,摸各部位温度都不高,可是CPU座底部温度很高,有点烫手,小弟初学者,望大侠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估计是 CPU底座虚焊所致搞下试试

网友A:
座热还是别的地方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热还是别的地方热啊?

座底,处了温度都很正常

网友:
看看CPU底座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pu和风扇没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