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孔数

楼主(2014-05-05):
求问以前的atx电源插孔是2乘10,与现在的2乘12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改动

网友A:
20pin 与24pin的区别,多了3.3V/5V/12V和GND各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pin 与24pin的区别,多了3.3V/5V/12V和GND各一

哦,看来是我想太多了,还以为有其它不一样的

网友B:
20针的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针的已经够用了!

二十四针多的四针给谁供电

网友:
多出来的4针分别为12V(黄线),5V(红线),3.3V(橙线)和地线(黑线),是针对主板上消耗12V,5V和3.3V的配件加强供电的。
12V:对于主板来说,用到12V的主要就是CPU的供电,和PCIE插槽的供电。
5V:主板上的某些电路。
3.3V:内存,PCIE插槽也消耗一部分。
这4针并不是必须的,在电流比较大的时候,有这4针电气安全性更好。原来的20针接口中已经有上面几种电压的线了,当电流很大时,对老的20针接口的线材质量要求就比较高了,所以只插20针也能用

网友(点评):
内存不是从5V过去的吗?

网友C:
       现在都在向节能型低功耗方向发展,CPU、主板、显卡等部件功耗都比P4时代大幅下降,实际上20PIN接口供电足够用了,但因24PIN技术标准已沿袭以久,也没有厂商愿意倒退回20PIN的。而这个24PIN接口兼容老标准的20PIN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在向节能型低功耗方向发展,CPU、主板、显卡等部件功耗都比P4时代大幅下降,实际上20PIN接口 ...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