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I5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4-05-05):
CQ42 I5触发瞬间掉电,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正常触发,但瞬间掉电,电流能上到0.3 0.4这样,触发时测各大电感正压都能正常出来,但测HWPG瞬间只有0.5V,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打各大电感也无短路!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一个个断开

网友:
查各电压PG信号,肯定是缺少某一PG信号

网友:
是断开HWPG信号还是各大电感呢?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电压不齐估计。。。会掉电

网友(2014-11-13):
估计VTT电压没有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