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64 花屏之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05):
  今天闲来没事,发个前几天修的DELL1564 花屏案例。这一个多月来,生意一直很淡,前两天师兄送来个DELL1564的板子,外接花屏,内接不显,那个花屏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显存的问题,师兄说换过显卡,换完后不亮,就又换回原来的了,显存也拿风枪吹了,问题照旧,我也懒得去看,直接拔掉显存,废板子上找了四组换上,满怀信心的加电,可是悲剧啊,问题照旧,人在郁闷中,也不带细想,直接换显卡,15分钟后搞定,加电,傻了,外接也不亮了,郁闷啊,反复加了几次电,偶尔的亮了一次,还是外接花,傻了,再加电,不亮了。静下心来想了想,会不会是供电不对啊,加电,把显卡的芯片上的供电都量了一遍,1.8   1.5   0.7 都有了。只有一个供电引起了我的怀疑,那就是0.7了,量了一下四周的电容,也有0.7的电压,找到图纸,看标号的电容,找到是1.5V的电压,现在是0.7,明显的不对,找了下是转换过来的电压,1.5转1.5的,唉,问题算是找到了,原来是转换的管子不对了,换了以后再加电,还是不亮,难道是我的显卡不对?换回原来的,还是不亮,NND,细细想了下,换了显卡后亮了下,后面就不亮,会不会是BIOS坏了,算了,试着刷一个吧,网上下载了个,刷上,电流哗哗的跑开了,接屏,亮机,搞定。
事后想了想,DELL的是不是换完ATI的卡要刷下BIOS才会亮啊,显卡型号是216-0728020

网友:
详细 又学到了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电压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谢啦

网友A:
难道换了大芯片就要刷bios吗,求教刷bios步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换了大芯片就要刷bios吗,求教刷bios步棸

这个永 编程器了,不是软刷

网友:
最后要刷BIOS才亮,一般人难得想到

网友:
这机的命运够曲折的,楼主的修机的思维清晰,赞一个!

网友(2014-06-10):
楼主  能发个dell  1564的BIOS吗

网友(2014-07-23):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外接正常,内接显示花,屏是好的,屏线也换了,显卡也压了,还是那个样,求解啊

网友:
不错的,学到经验了,维修的路太长了!

网友:
我修机器习惯要先测试一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