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充不进电

楼主(2014-05-05):
笔记本是充电的问题,充不进电,充电芯片是ISL887 刚开始是充不进电且充电灯也不亮 更换ISL芯片后充电灯亮了, 但是没有电流说明还是充不进电,
PWR_CHG_CE是1点几V请问是否正常还有 芯片的第一只脚无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放得出来电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后来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
按图纸查查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我也正好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现还在修着,可以放电,充电电压有,就没电流。楼主修好了说一声,静候你的佳音!

网友:
充电芯片7脚应该是3.3V电压

网友:
仔细看图纸

网友:
晕 我的7脚只有1.3

网友:
充电芯片没上好

网友:
充不进电那能认到电池吗,如果能应该是充电管理电路坏了。如果不能就是充电电路坏了。芯片换过,灯亮了,那就看看充电场管和其中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再不行就查电流返馈。

网友:
电池认到了。谢谢

网友(2014-11-11):
还是充电芯片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