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S主板时钟问题

楼主(2014-05-05):
cpu没有复位电压,查时钟rtm885t-926有两个330排阻,其中一个全部0.5的电压,另一个全部1.6V,请问这是不是基本可以判断时钟坏了?

网友:
先测下全板的供电   供电都有的话 在测时钟  如果没有时钟  测量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排阻连那些脚?可能正是说明芯片正常工作了,0.5V是100M的,1.6V是33M的,有条件测下波形,更好了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下PCI有B16脚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时钟芯片周围有0.5V和1.6V这两种电压不是正说明时钟芯片正常吗?

网友:
学习中--------------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检查时钟正常工作的3个条件啊。。。

网友:
复位的条件 南桥收到两个PG  CPU供电的VRMPWRGD 跟PWROK 然后南桥会发出一个CPUPWRGD的信号给CPU,然后才会发出平台复位,单单没有CPU复位不能判定时钟芯片坏,北桥复位CPU 条件满足北桥不发可能是北桥虚焊,先查条件,条件满足CPU还是没复位就干北桥吧

网友:
来看技术来了

2625077408 -4 严禁灌水

网友:
短接复位键,先测一下,pciA15脚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应该是好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分清是全板无复位  还是CPU无复位  PCI A15脚无3.3V电压为全板无复位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及VRMPWRGD和PWRO(先查复位开关有没有高电平和全板供电)  如果只是CPU无复位的话查 北桥的工作电压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