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挡LOGO 通病

楼主(2014-05-05):
今天收到三星R23挡LOGO,进BIOS也进不去,裸板也一样。看论坛里说什么的都有。是散热接触不好引起的北桥虚焊,重新加焊北桥,加薄铜片。解决问题。{(加焊北桥前可以先用风枪热一下确认)}
通病
三星
同意楼主:
5.0
lsyyran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也会导致吧!

网友:
有些档LOGO的刷BIOS也可以。。

网友:
只能说是你运气好

网友:
是呀,好运呀。我最近碰到的机子都要跑线路。麻烦

网友:
我也加下北桥试试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碰到挡LOGO的基本都是换南桥换好的

网友:
额额,学习了,维修道路不好走那

网友:
我以为你最后会是南桥问题呢。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换南桥好的

网友:
碰到一台宏基的超极本,也是挡logo,换单桥好的

网友:
究竟是做那个啊, 南桥、北桥、显卡?

网友:
南桥也会引起这问题 的

网友:
R23这个问题北桥的多

网友:
虽然没修道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长个经验

网友:
这板子我是修怕,修好了用十天八天又坏了,修修就不知是哪个桥的问题的,直接放弃了。
希望你的真是北桥问题,能用得长久些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桥片导致的目前还没遇到过,只遇到USB短路和光驱导致的挡LOGO的

网友:
北桥南桥BIOS都有可能。所以现在机器也不好修。得排查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