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很奇葩的问题修复

楼主(2014-05-05):
型号:HPG4
系列:I3二代 独显 HM65
故障: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客户说,不知道怎么搞的,进系统键盘用不了,触摸板出不能用。
同事接手,他对我说,进系统确定不能用,在测式中,用鼠标点了下睡眠,在按一下键盘唤醒,这下可以用了,在重启电脑,又不能用,反复点睡眠就可以,进PE都一样。换新键盘也是一样,这种问题本人第一次发现。
然后交给我,先测键盘接口阻值正常,EC到键盘通断无断线测死人了,眼晴都花了,在测供电3V正常,
想想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EC 南桥 BIOS 供电偏低,短路 腐蚀 ,触摸板有关等引起键盘不能用,今天这奇葩就是,触摸板接口,1脚无穷大,跑线发现有一处腐蚀。看图
最后键盘和触摸板都可以。上次有个华硕最新机也是这个问题,触摸板处进水,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 ,键盘进BIOS可以用,进系统不能,没有图纸,EC 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最后放弃。
友坛们不要看这是小问题,在维修当中是一步一步发现的。没有写得这么简单,维修员都有体会。

网友:
上次遇到 一台ACER 也是,进系统不能用键盘,PE 也不能用,但是BIOS 能用。
机子还在质保期,只能喊他拿到售后去了

网友:
阿,这个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看了遇到了也可作为参考啊

网友:
经验收下   多谢分享

网友:
这种小问题有时候修起来确实让人头大,往往小问题有时候都要花很多时间来修。

网友(点评):
这机也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
学习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触摸板断线怎么也会影响键盘呢 ,是否和EC控制信号有关?

网友:
有些东西,无法用基础理论解释清楚的。只能问下做这个板子的人或者EC的厂家才知道了。

多谢饼哥支持,我做维修3年 确实遇到很多问题。华硕的板问题最多,工厂做工不到位。很多问题都要我们维修人员发现,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有时一个小问题,就算是牛B的维修工程师都无法解决

网友:
看似维修过程简单,其实蕴含了难度系数,楼主测完了键盘到EC的通断及阻值和供电都正常,要是换做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也许就会卡在这个地方了,不会想到是触摸板。

网友:
就像三星的那个R428屏幕码片程序,引起键盘不能够使用一样。如果按正常逻辑去出发,很难找到故障。对应了,一句话。你这机换板都修不好。

网友:
触摸板供电引起键盘不能使用,确实没有遇见过。就像月饼老师说的无法用基础理论知识解释。

网友:
看似维修过程简单,其实蕴含着高的难度系数,楼主检查完键盘到EC的通断 阻值  供电等条件后,谁会想到是触摸板的问题呢。

有时候不要轻易换 EC 南桥, 当然完全没有思路了,也可以代替

网友:
我晕   这也叫灌水??????

网友:
太 深奥      无法理解

麦毅诚 -8 严禁灌水

网友:
新的机器,真是环环相扣啊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是说着都是泪水啊

断线根本看不到,是测出来的

网友:
好 问题啊  以前没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  心细才能赚钱啊  呵呵

网友:
长经验了 问题很奇怪、

网友:
真的很怪的问题

网友:
以后修机器要注意了

网友:
涨见识了 奇葩故障无处不在啊 感谢LZ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