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屡烧上管的维修

楼主(2014-05-05):
感谢训维网给俺加精了,让俺们这种小白又了发帖的动力
  上图先:

这是一块精英主板型号为P4M800PRO-M  V1.0A
昨天一同行抗来一台主机,说是给雷P了<估计那客户干了坏事> 开不了机。
我就纳闷了  这几天好像没打雷啊?怎么可能被P了呢?不管了,上手术台,打开机箱,拔下硬盘电源线,上电。我去,诊断卡12V灯一闪而灭。看到这里心里那个美啊。。。。12V短路了。  下面开始动手术。。。。。。开膛破肚去主板。
上了手术台直奔CPU12V供电   。。。打MOS管无短路  完了完了  徐总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咋办?????既然没短路,那上电呗。。。插上电源,点开关针。。。。还是一闪而灭。。。。。。先放一边吧  等师傅回来再请教哈。。
。。。。。。。。。。。。。。。。。。。。。。。。。。。。。。。。。。。
下午师傅回来了,赶紧拿着板子屁颠屁颠的跑过去。。<还好我师傅没有徐总那么会爆头,不然我就惨了>  师傅拿板一看,问我什么故障,,,我弱弱的回了一句短路了,师傅一听,瞪了我一眼,直接甩了一句话就走了   看看管子击穿了没!!!!!

二话不说,拿着表笔狂点,,,不得不说,俺的人品还是蛮好的  测第一个上管的时候就找到了

这下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大刑伺候,风枪换之,,上电跑马,,,装机收钱抬走。。。。。
谁想今天早上刚开门,同行有抗回来  。。。。说还是原来的问题。。。我那个狂汗。。。。
开膛破肚。。。主板上手术台,测之,昨天换的管子又击穿了 。。。汗,火了,由于主控和驱动芯片没有备货,直接把主板的CPU供电卸了一组

裸板上电OK,

,,装机跑了一个下午也木有出问题。。。。。

    小白发帖,高手飘过。。。。。

反对楼主: 4.7 同意楼主: 5.0

网友A:
你!!!我认真的看下来,正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媒招,你居然来个去掉一组,保准你过两天又抱回来,这种事我干过,那位师傅能不能说说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烧的那一组直接拿掉

网友:
这个还能加精?

网友C:
保险一点的话,把烧的那个Mos管的G 极用飞线 并联其他某一组MOS管的G 极,这样负载能力会跟原来一样。

两组电压只是电压不如三组稳定,我遇到某些板子也只有两组。

网友D:
上次我也是这个问题,呵呵,我也换了个上管又烧了,换了驱动芯片也是短路,后来就去请教老师,老师直接说,把那组供电的上下管直接去掉就行了,我我问这样不会有问题吗?老师说没什么问题,只是电流变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虾们   我认为反馈出了问题 你们说呢    我想 他应该会换MOS  和驱动芯片的

反馈有问题直接就没有控制信号到上下管的G极,所以也就不存在烧管的问题,这种问题多还是出在下管、负载和驱动IC周围的一些小元件。一般驱动IC如果换过一次还是烧,在没有查清楚问题之前就没有再换的必要了。

网友G:
一般上管控制极虚汗会经常烧。

网友(2014-07-20):
上下管也一起换,老烧场管,可能g极悬空,假焊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对于新手还是可行的解决办法 但是楼主不是还要师傅么,之后就没请教下的,就直接拆掉了事? 不负责任
这样可能不稳定
要是再返回来又再拆1相供电,直到剩最后1相供电,看它还能用不?

网友(2014-05-15):
这种做法不对啊 如果屡烧场管 看上管连的电容 电阻 然后查驱动或主控对应的脚位相连的电阻或电容是否不正常 看芯片是否虚焊 要是换管最后上下管一起换
估计还得回来

网友:
这样修主板不可取,有点偷工减料,明明知道会不稳定偏还这样修真不可取

yangleiasm -5 有违维修道德,不出五天,必返修
加油,我最棒 + 2 赞一个!

网友H:
没有短路怎么来的闪掉电,哥现在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短路怎么来的闪掉电,哥现在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

打值没有为0不确定短路了
  你上这节课的时候请假了

网友(2014-06-19):
屌炸天 徐总请假了...
活该敲脑袋 CPU供电打值一般都有400多

网友(2014-05-05):
屡烧上管什么原因,没明白

下管的工作时间较长。。。

网友:
直接去了一相,其他的不是更危险

网友:
少一组不耐用的,还是把坏的那组修好为妙

网友J:
这也叫维修?标题与过程完全不符!真想扣你2分!

网友(2014-06-25):
与标题是有点不符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J:
这也叫维修?标题与过程完全不符!真想扣你2分!

体谅楼主一下吧,供电芯片和驱动管子都没有,呵呵,只能想想撤掉一组供电了,应急维修,不过不建议都这么做,因为这样会不稳定,功耗大时会死机蓝屏的

网友:
应该不会太稳定的哦,小心客户来找你说干什么什么的时候总是蓝屏

网友:
我还当真以为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K:
楼主,这也叫办法啊。屡烧管,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呢

网友:
你应该把此板电路图截上来,别人也才好帮你,一般上管屡烧的板不是很难修的,你这么做乱拆电路的作法是对客人极不负责任和严重的欺骗。绝对的奸商行为,鄙视!

网友L: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其实这也不叫屡烧上管 把驱动芯片一起换 90%可以好了

网友:
撤掉一组供电就是把是上下管都取掉?

网友:
屡骚上管连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饼哥没有教你确定哪个上管坏的方法吗???

网友:
先前量MOS管没有短路,后来又说一量就发现上管短路,,,

他没说烧了。楼主前后都说的是短路,前面没查出,后面师傅一瞪眼,就查出来了
上管烧了,不一定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屡烧上管什么原因,没明白

原因就是CPU上管烧了,他直接换了,还会在烧的, 要换上下管,驱动芯片,

网友:
更正下,是迅维网哦,技术还不错哦,多多练习

网友:
图小真累眼啊   少一组供电 cpu负载 高了 剩下的供电部分承受的了吗

网友:
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可取

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治标不治本,怪不得楼主的标题惹得人家想扣分

网友:
铝烧上官的原因可能是供电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值没有为0不确定短路了
  你上这节课的时候请假了

居然说徐总上课请假了, 你也够迷糊的!!!! 啊哈哈哈, 笑死我了!!

网友: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稳定!

网友:
老是烧东西就很麻烦!

网友:
少一组供电也行?

网友:
我曾经也这样干过一次  、、 拆掉了一组  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出事。

网友:
直接拿掉 少一组供电 那CPU的供电 会很吃力

网友:
屡烧那一组上管,原因只可能是那一相上管供电芯片没有波形发出,导致上管一直导通才烧的上管吧

网友:
这TM 也加精?你是给迅维管理冲QB了吧。这是多么没含金量的帖子

网友(点评):
论坛现在“精华”是系统自动加精华的,好像有3页评论就自动加精华了,最近发现的

网友:
楼主这方法解决的不会有后患吗

网友:
这样不好吧。

网友:
这也行啊   会不会是芯片导致的

网友:
高手呀,不过,少了一组供电以后是否稳定!!!

网友:
缺相供电是可以亮的,但长时间玩玩游戏CPU在负荷大电流大的情况下可能不稳定会死机的,曾经在技嘉的板子我就这样弄过,最后还是返修了

网友:
运行大游戏可能会死机蓝屏  啊

网友:
这问题见多了。有的上下管一起 换搞定,有的连管理也得一起换了才搞定。有的连管理电容一起换了才搞定。你这样估计要挨P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烧的那一组直接拿掉

直接拿掉以后不会出问题吗?尤其是运行大程序的时候,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其实这也不叫屡烧上管 把驱动芯片一起换 90%可以好了

这可难说~,两管共连的那颗到驱动IC的反馈电阻(非输出反馈)或者起动电容如果坏了,你去换驱动IC和上下管试试,我敢保证你换十组烧你十组。。。呵呵,所以真的建议你在修大电流的电压电路时,一定要多注意持续跟踪量这电压滤波前的波形是否稳定正常,像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地方坏(常坏件),如果换了件之后马上上电、如果量电压你可能就看不出来是否正常,有的板起动电容坏、这组电压压根就不会有电压输出,但用示波器一点就能看出,但有些板这电容坏了之后,还能上电,并且上了电之后短时间还量不出问题,就是驱动IC有慢慢发热的情况,你如果用示波器一直跟踪去量,就能慢慢看出问题,有的要过好久波形才会慢慢错乱,所以像这种情况不量出来,再次烧件似乎难免发生,再一个像这种4相电压并联输出的,也不建议去凭空撤掉别人一组,你可能也清楚,像现在的多核CPU吃电本来就厉害,4相应该勉强够用,你撤掉一组即使能开机,估计也运行不了大型软件,这类问题之前在修神舟本时遇到多次,少一组3D根本测不过,还经常运行中途死机或重启~

网友:
你 去掉一组,其他的供电不是没有电了 啊 ,客服找你怎么办啊

网友:
严重 灌水

网友:
楼主写的过程很清晰,就是楼主的思路需要进步进步呢。。。

网友:
这样都行啊。改天碰到了也直接废掉一组试试。

网友:
老是坏? 这管理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也是这个问题,呵呵,我也换了个上管又烧了,换了驱动芯片也是短路,后来就去请教老师,老师直接说, ...

你这老师也太有“责任”感了。。。这样都行

网友:
我以前经常修这种板 几乎都是这中问题,都是通病。

网友:
加分的那些人害人不浅,还经精华了,难道就因为是迅维学员?难道你们教他这样修板的?

网友:
应该查下电源管理电压反馈有没有断路。拆了一项供电会有不稳定的。

网友O:
楼主说这是应急维修,没IC。很多人说会不稳定,但有没有人试过到底会不会不稳定呢,只是屏空说白话。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上下管一起换呢,再不行再下一项供电。我以前也做过,但是带高档点的CPU会掉电

网友:
自由职业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我认真的看下来,正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媒招,你居然来个去掉一组,保准你 ...

65W的第一代775CPU发热本来就高,功耗大,再加上CPU电源IC问题,应该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
你要是医生的话就完了,病人本来心脏病你倒好直接把心脏给取了

网友:
一般上下管一起更换!

网友:
这样修大负荷运行时,这板子会掉电或重启的.

网友:
拆一组会引起供电不足的

网友:
拿掉一组 好似不太负责任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那一组的器件全部换掉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值没有为0不确定短路了
  你上这节课的时候请假了

说话能说清楚点不?你是叫老徐来听课?

网友:
这种方法我认为还是可行的 ,去年遇见一联想一体机,炉烧cpu上管  最后直接拆了上下管  到现在也没回来

网友:
晕,亏我看你标题来顶你

网友:
应急可以 最好是把隐患解决掉

网友:
先收钱再来就叫换板

网友:
少一组时间长了会不稳定吧

网友:
有好多时候是一组的!换一个是没用的!

网友:
我也搞过  电源管理 都换过还是会烧上管 就直接去掉的  已经半年了没回来

网友F:
大虾们   我认为反馈出了问题 你们说呢    我想 他应该会换MOS  和驱动芯片的

网友:
这样子修非常不好,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样修不保险啊,上下管+芯片即可Ok

网友:
楼主初出茅庐能有这般伎俩,令在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说这是应急维修,没IC。很多人说会不稳定,但有没有人试过到底会不会不稳定呢,只是屏空说白话。

上面我说过有实际验证过的啊~,这种问题你修好之后多运行一下3D就清楚了,至于会不会有例外,这个还真不太好说,比如用户电源功率足够强劲是不是可以弥补缺少一组的电流,这个倒是没验证。但从厂家设计成本的思路出发,你想想他们会那么好心为你多留出一组做备用?显然不太可能嘛

网友:
这种奔四保护看到都没什么感觉

网友:
fj 进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学习的经验、

网友:
卸掉一组就管用了吗,不会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拿掉以后不会出问题吗?尤其是运行大程序的时候,会不会掉电啊?

就目前还没回来过   。。。。客户只是一般的办公用的 。。。

网友:
上管烧了在4口那里打阻值是打不出来的   我一般是不插4p那个口  如果不短路就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把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以前那一组老是烧的我都是拆掉的,现在得仔细查查电路了。

网友:
能学会这么做,必然有师傅教,有师傅教必然就用过此招,从师傅哪里流传下来的,我们应该先学习,而后再改进,这样我们的行业才能进步,大家要一起讨论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么,一味的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以后谁还敢分享经验,这都成批斗会了快。

网友:
三相卸一相只剩两相,有点玄。
而且这种老U功耗大。可能顶不了多久就挂了。

网友:
看这个板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太老了 功率也不会太高

网友:
维修靠的是技术,精益求精是做技术的追求。

网友:
3相变两相  能挺一段时间

网友:
感觉楼主的做法是不太妥当,不过应急维修也只能这样了,除非报价高了

网友:
楼主不是说量的MOS管没有短路吗?之后怎么又短路了呢,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在量的没短路,现在还放在那里呢,难道还是MOS管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我觉得是这组的驱动芯片输出不稳定  我以前遇上过CPU一组供电上电发烫就是驱动管的问题

网友:
少一组供电都行????这样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呢?

网友:
说实话,这样的维修方式不可取.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行,不知道客户在n天之后又抗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也叫办法啊。屡烧管,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呢

嗯,同意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芯片肯定烧掉了

网友:
最怕这样烧管的机器,估计也会不太稳定。。。

网友:
根本原因不找到,换一个烧一个,搞维修最忌讳这一点了。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我题。

网友:
呵~~短路通常比較好查的說.

网友:
这种情况见了很多次,最后都失败而告终,所以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
估计还会回来的。。。

网友:
我只能说很强大

网友:
我遇到到过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流平衡系统出问题了,注意这组的电压电流反馈至主控芯片之间的电阻电容。

网友:
标题党.......    不得不说,确实烧了上管............

网友:
我是来学习来的

网友:
以后多来逛逛啊

网友:
少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还是修好最好....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少了一组供电,肯定不可取,可能没用几天就返修了。楼主这样修的话,只能给自己添加麻烦

网友:
没有短路怎么来的闪掉电,哥现在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

网友:
感谢训维网给俺加精了,让俺们这种小白又了发帖的动力
  上图先:

这是一块精英主板型号为P4M800PRO-M  V1.0A
昨天一同行抗来一台主机,说是给雷P了<估计那客户干了坏事> 开不了机。
我就纳闷了  这几天好像没打雷啊?怎么可能被P了呢?不管了,上手术台,打开机箱,拔下硬盘电源线,上电。我去,诊断卡12V灯一闪而灭。看到这里心里那个美啊。。。。12V短路了。  下面开始动手术。。。。。。开膛破肚去主板。
上了手术台直奔CPU12V供电   。。。打MOS管无短路  完了完了  徐总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咋办?????既然没短路,那上电呗。。。插上电源,点开关针。。。。还是一闪而灭。。。。。。先放一边吧  等师傅回来再请教哈。。
。。。。。。。。。。。。。。。。。。。。。。。。。。。。。。。。。。。
下午师傅回来了,赶紧拿着板子屁颠屁颠的跑过去。。<还好我师傅没有徐总那么会爆头,不然我就惨了>  师傅拿板一看,问我什么故障,,,我弱弱的回了一句短路了,师傅一听,瞪了我一眼,直接甩了一句话就走了   看看管子击穿了没!!!!!

二话不说,拿着表笔狂点,,,不得不说,俺的人品还是蛮好的  测第一个上管的时候就找到了

这下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大刑伺候,风枪换之,,上电跑马,,,装机收钱抬走。。。。。
谁想今天早上刚开门,同行有抗回来  。。。。说还是原来的问题。。。我那个狂汗。。。。
开膛破肚。。。主板上手术台,测之,昨天换的管子又击穿了 。。。汗,火了,由于主控和驱动芯片没有备货,直接把主板的CPU供电卸了一组

裸板上电OK,

,,装机跑了一个下午也木有出问题。。。。。

    小白发帖,高手飘过。。。。。

yangleiasm -5 有违维修道德,不出五天,必返修
加油,我最棒 + 2 赞一个!

网友:
屡烧上管什么原因,没明白

网友:
先前量MOS管没有短路,后来又说一量就发现上管短路,,,

网友:
换控制芯片,去掉一组,带负载能力会下降。

网友:
点开帖子看完才发现掉进一个坑

网友:
我也是直接拆掉一组短路的不装,没发现返工的。

网友:
去上管我也干过不少,总体而言很少返修。

网友:
担心你拆了一组供电还够不够用

网友(2014-06-09):
围观大神维修

网友:
原来一共几相? 拆掉一相,这一相的输出电流分摊到其它几相了,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它几相负载增加,更容易坏掉。

网友:
用不长时间啊

网友:
万一掉电  就不好说了- -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卸掉坏的一组
可以工作的,
不行在把控制芯片给换了。

网友:
这样做并不道德,还有,少一组供电,CPU工作就没有以前那么稳定,特别是Cpu使用率较高的时候,易蓝屏死机掉电,等现象,同时其它供电压力也比之前大,会加速老化,容易损坏,最好还是要修复,不在停用,一般屡烧上管,就要检查控制级电路,下管D级有没有对地短路,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正确输出波形。。。

网友:
通常我是一组换的

网友:
返修时再发个贴,看下能用多久?

网友:
ADP的有时也这样干,换完了还不出,电感还发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有涨之势了么么哒

网友:
这算是修好了吗?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要细心的去检查了

网友:
屡烧上管,肯定得把IC换了。

网友:
不是最好的办法,只能应急,运行大程序有可能死机

网友:
哎,上课不认真听课,出去了给老徐丢脸啊,兄弟。。。

网友:
你这也叫维修还收别人钱?

网友:
应该不会太稳定

网友:
不错可以,拆掉一组供电也可以正常使用,不过个人经验总结,不想屡烧上管,最好是把下管也换了

网友:
我以为看错了,确实拆了一组,大家这个处理器好像65瓦不知道还修不。

网友:
我了个去。 还去了一组供电? 有些不地道啊,可以开机,但后期估计会死机蓝屏之类都会出现。。。。有些不负责哦。。。。

网友:
肯定是别的还有短路

网友:
高手啊 需诶了

网友:
楼主这事我也干过,不过一直还没找回来呢,看来这个方法还是行得通的。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拆掉一相可能会出现供电不足啊。

网友:
没学过维修电脑,多组的供电应该不是同时开启通电,而是轮流的开关吧,去掉一组,供电电压不会下降?低电压下工作CPU会不稳定吧,查哈那个管子附近的电感,电容有没容量变小,虚焊

网友:
CPU供电拆了一项还可以正常工作吗?不是有反馈的吗,电源管理芯片不会保护掉吗?

网友:
量电阻有没有短路,上下管一起换,副电源管理芯片和主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好的几率是九成了,量三极管的对地值吧,每个都对比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也是跟你一样的方法解决的 到现在是没遇到返修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小白,羡慕嫉妒恨呀灬

网友:
只要不是很大的CPU没事

网友:
屡烧上管什么原因?我手里也有一块

第一次是烧第三组,第二天烧第一组。。。挨个换了个遍。。。。过去了一个多月现在拿过来了又,一量又烧了一个。。。就是不清楚为什么会烧呢?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基本都是换上下管  到没发现烧的

网友:
做个记号我也与到过这情况,没解决,通过大家的指点下次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不赞成,容易返修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啊就是缺少经验啊

网友:
好一个严师出高徙,不管怎么说先顶一个

网友:
哈哈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07-11):
管短路一查就知道   值没有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我认真的看下来,正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媒招,你居然来个去掉一组,保准你 ...

抱不抱回来就不一定了,我有次拆了两组,只用了一组在工作,别人用了几年还是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 顺便拿分

网友:
高手,回复 赚点下载分

网友:
要换上下管,驱动芯片烧管就一齐换

网友:
学习了   感同身受呀

网友:
修电脑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老烧上管或下管 基本都是驱动坏了。

网友:
CPU供电一般都一组一组的换

网友:
这个维修 取了1组供电NB

网友:
应该不稳定。

网友:
学习学习啊!菜鸟我刚开始学

网友:
楼主这方法真不咋样,没能根本解决问题啊。

网友:
这种要一个一个查的,久而久之就有经验,不会总烧了吧,赞楼主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我认真的看下来,正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媒招,你居然来个去掉一组,保准你 ...

因为那一组供电应该有问题吧。去掉一组不影响的  只不过少了这一组 电流还有发热就会多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能使用的  如果几天就抱回来返修。最好还是把去掉那一组换上去

网友:
一般一直短路的话我也是把供电去掉一组,现在觉得不太恰当

网友:
这种给我我是没耐性了

网友:
这样不好吧。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样的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晕死 主板是修好了 但是问题没解决 坑

网友:
屡烧上管,下管一起换,不行连电源IC一起换

网友:
过流或者过压保护了,屡烧同一位置上管建议连下管和旁边电容电阻都换掉,还不行就把电源管理芯片和周围的电容电阻一起换,绝对OK。

网友:
已经成仙了,这种方法不可取,不过还是要站下

网友:
这也没找到故障点啊?

网友:
要是换管最后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去了一箱供电,CPU供电IC不会掉电保护吗

网友(2014-08-10):
灌水啊!典型的 灌水!12V短路有你这么修的麽?

网友:
少了一项供电 如果用久了会出现出现掉电

网友:
就拆掉一组就可以了吗,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就在场馆坏了吗

网友:
在没件换的时候,可以这样干,不见得都会出问题

网友:
大神的神作可以看看啊。         为你破解说屡烧CPU供电管的真相,想知道的进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6295-1-1.html

网友:
这个贴都得《精华》感到悲哀。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是会员 才可以显示红色的字母啊

网友:
呵呵  我要换就是上下管全换

网友:
有些就算好了主控和驱动也还会烧,最好的就算把那组都去了

网友:
芯片加焊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师兄,你怎么毕业的!!!

网友:
应该没事吧!!现在的cpu多是低功耗的!原来的三组供电可以抗95W的U 现在的U基本多是45W最多65W的 去掉一组 刚刚好哦!!!哈哈啊

网友:
这样可能不稳定,有隐患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保险一点的话,把烧的那个Mos管的G 极用飞线 并联其他某一组MOS管的G 极,这样负载能力会跟原来一样。

...

上下MOS管短路击穿的话,一般也会烧毁本身G级与供电管理芯片IC驱动电压引脚相连的线路,这里也可以选择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有问题直接就没有控制信号到上下管的G极,所以也就不存在烧管的问题,这种问题多还是出在下管、负载 ...

反馈有问题一般是相连的电阻出现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上管控制极虚汗会经常烧。

控制极虚汗一般测量对地阻值会会为无穷大,相当于G级处于悬空状态,没有收到供电管理IC驱动端引脚发送的工作信号进行导通工作,

网友:
应该不会太稳定的哦

网友:
帅哥,既然短路,你搞得就是,查下所有的G级对地值一致,下管的也是一致!,不排除2R2,或者0欧姆电阻变大的,一定要查的!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我都是上下管
加电源管理一起换,绝对OK

网友:
下次碰到没料的,我也拆一组试试看

网友:
估计也是命不久矣

网友:
卸载供电,也能亮机吗?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为什么不查查呢,要是以后遇到只有两组供电的,不可能拆了一组只用一组吧

网友:
楼主这是智取吗 呵呵 不过也没办法吧 谁叫没备货呢

网友:
少一项能行么。不会保护吗

网友:
逗比逗比逗比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片板子,确实可以用啊

网友:
收货良多啊

网友:
去掉了一组主板还稳定??

网友:
迟些还是要返修的,这样子

网友:
别说拆一组,有时候我们老老实实换管子都会返修,都要把 管子,电容和cpu供电芯片全换掉才没返修,为什么以前刚学的时候师傅换一颗管子都不返。现在我修 要全换才不
返修。

网友:
屡烧上管,先换上管在不信就芯片换掉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啊

网友:
老烧上管。是因为每一走,有一个相位检测,反馈到主心片,要彻底解决问题。主芯片换掉。从芯片也换掉。这样才OK

网友:
这样维修留后患。

网友:
这样修主板不可取,有点偷工减料

网友:
这样不稳定吧,要是除非芯片换了还是不行的,实在修不出的再拆了

网友:
这样都愿意搞,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换一对大功率管子试一下 最好把电源也换了

网友:
此类问题最好是 换一组 上下管 图方便吃亏还是自己

网友:
可能下管没有导通

网友:
做事不负责的态度,搞砸自己的招牌

网友:
屡烧场管 看上管连的电容 电阻 然后查驱动或主控对应的脚位相连的电阻或电容是否不正常 看芯片是否虚焊 要是换管最后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遇到过几块,上下管,驱动芯片一起换,也烧,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能行,有一组老烧上管,拆了,主板一样用的正常

网友:
直接换场馆驱动芯片。。。。。。

网友(2014-09-11):
学习了1招啊!!拆一组供电

网友:
上管控制极虚焊吧!

网友:
绝对的奸商行为................

网友:
一般上管控制极虚汗会经常烧

网友:
估计这个方法不是治本的方法,CPU一组给搞掉了解,CPU供电能稳吗

网友:
最好 是吧芯片换掉啊

网友:
局部地区有雷呀。

网友:
精华不精华就不去讨论了,可楼主这样卸掉一组供电不应该,CPU用几组供电是设计好了的,你这样卸掉电流会受影响的。

网友:
这样要是上个大U其他2路要冒烟的 = =

网友:
这种老P4的板子,两项带负载太吃力了,很容易再挂

网友:
相当牛B 学了

网友:
我觉得有点无语了

网友:
遇到经常烧的,最后放弃了 很少修好

网友:
上下管要一起换。少了一相供电,不好吧。

网友: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挺好修的  不过现在看着台式机主板都懒得动

网友:
修好就好了   以后就有经验了嘛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能叫问题,另外,你拆掉一项,客户迟早回来找你的,用不久很容易死机

网友:
这招不错,以后也试试

网友:
直接去了一相,其他的不是更危险BNN

网友:
好老的板子  要是我直接换供电和场馆 速度快

网友:
我都是一整组电压 全部换掉的

网友Q:
我12年也做过此事,那是我05年买的第一台组装电脑,主板是杰微845的,放家里有一段时间没用开不了机,CPU一点热量都没有,因我是搞家电维修的,就拿万用表测CPU供电+12V正常,没1,5V输出,后测有一组场效应管其中一只短路。换了用一会就烧,最后尝试把那组不用,能开机但声卡时有声时无,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上下MOS管短路击穿的话,一般也会烧毁本身G级与供电管理芯片IC驱动电压引脚相连的线路,这里也可以选择飞 ...

意思是,把烧掉的那组上管的G极接其他两组任意一组的上管吗?这样可以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R:
意思是,把烧掉的那组上管的G极接其他两组任意一组的上管吗?这样可以吗?第一次听说

不行的,与芯片相连都有对应的电压驱动引脚。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12年也做过此事,那是我05年买的第一台组装电脑,主板是杰微845的,放家里有一段时间没用开不了机,CPU一 ...

去掉一组会使机器不能正常使用的,这里最好换下场馆对应相连的CPU供电管理IC。

网友:
看不太懂  好利害滴样子

网友:
给人讨论到加精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也是刚焊上一个  上电后发烫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烧上管也没说个明白,就这也给了精华。楼主分析分析原因啊

网友:
这可不能算是修复了啊。还是请教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估计过两天又要报回来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场管一起换掉

网友S:
肯定是有问题的要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S:
肯定是有问题的要多查查

那是我第一次修电脑主板,此板早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去掉一组会使机器不能正常使用的,这里最好换下场馆对应相连的CPU供电管理IC。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这样子不叫修好了吧?我是进来是想看真正的修好的,这样子不算修好

网友:
为什么会烧都没查出来修好

网友:
这样不行吧,很可能会返修.

网友(2014-10-12):
去掉一组供电会不会导致CPU供电不够呢

网友:
也没给出个答案。只是暂时解决了。以后估计还是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