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P-GS-A2代换N10P-GE1现场直播···测试平台LenovoY450主板

楼主(2014-05-05):
第二次发帖
   原机显卡已经取下,这个肯定是坏掉了,上家已经烤爆了```型号为N10P-GE1
   N10P-GS-A2  是以前就植球好的,这里跳过植球这个环节··
现场直播 N10P-GS-A2代换N10P-GE1  ......
到底能不能代换成功 请继续关注···  上图

网友:
行不行啊?希望楼主能好。哈哈

网友:
xia下次换下试下

网友A:
结果是 开机电流1.7+ 最高到3.2···没有接显示屏,不晓得是这倆块显卡不能代换,还是我的这个旧的有问题····好了 现在上淘宝买个新的后天我会继续直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 开机电流1.7+ 最高到3.2···没有接显示屏,不晓得是这倆块显卡不能代换,还是我的这个旧的 ...

你买一个新的都不一定行啊,所谓的“新”就是真的新?买到手的时候不要做上去,仔细研究,上机就不保了,现在的芯片JS商家,指不定所谓的全新也是坏的打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买一个新的都不一定行啊,所谓的“新”就是真的新?买到手的时候不要做上去,仔细研究,上机就不保了, ...

这个你放心呀 ,我认识那个卖家发给我的显卡 只要是显卡问题100%都是可以用的,   除了测试的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C:
电流怎么可能这么高 是不是二修机器哪里做了手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怎么可能这么高 是不是二修机器哪里做了手脚啦

没有的 到我手开机电流 1.1-1.6跳变,供电都测好了 已经锁定是显卡和显存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放心呀 ,我认识那个卖家发给我的显卡 只要是显卡问题100%都是可以用的,   除了测试的

是吗?商家叫什么方便说下不?这样我好下次也跟他买啊,免得麻烦咯

网友:
不能代用,除非改电路,太麻烦,本人两个型号都互相代过没有显的,放原型号就有显了,你直接买个原型号焊上吧,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商家叫什么方便说下不?这样我好下次也跟他买啊,免得麻烦咯

专业bga电脑芯片大全 这是他的旺旺名 我的名字是bdxrdsdn

网友D:
楼主该 不会是软广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该 不会是软广告吧

广告什么 你说话注意点!

网友:
这个板子已经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524-1-1.html  这是今天早上补得     taobao发来的显卡   换之前掉了个点, 把点补上已经OK了
  图片限制,想继续看故事请 点上边的连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那就是说不能代换了????????

网友:
芯片上面的电容排列都不同,个人觉得应该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