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卡LOGO ,要死人了都来看看啊!!!

楼主(2014-05-05):
S级为什么对地阻值为零并且开机后还能产生电压?机器卡LOGO  CPU , 内存,  硬盘都换了 外设也去掉了,并且还有几处电容测量也是为零?
用红笔画的电容处。
这几个电容也是短的 电感对地也是为零。断开电感测量发现连接电容的一段还是短,开机电感上有1.5V但是过一会掉到0.49V 高手出来说下?
有发现问题了

红笔圈的电容都短了?????这边是靠近现存的。抓狂 啊 ?????/
补充下:显卡是AMD 的 北桥是HM67的 。有一样板的兄弟帮忙给测试下显卡组织 我这边测试的却是是0 因为手头没有这样的显卡所以没法换。

网友:
大家出来说下?机器亮不好瞎搞?大神们求求啊

网友A:
也看不出来什么, 刷BIOS看看

网友B:
负载短了  用个小电压烧下哪里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看不出来什么, 刷BIOS看看

刷了不行!!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短 说明下我的万用表是好的?既然短应该不出电压才对?是不是显卡坏了?外接也显示但是一会就不显示了?内屏显示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短了  用个小电压烧下哪里烫

能说明下 为什么短吗?什么原理?

网友:
短路?短路还能有显示?

网友C:
重点查一下供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一下供电哦

那方面的供电?请说下?

网友:
版主出来给小弟解答下吧?郁闷啊 !!!!

网友:
下下来试试

网友:
你说说显卡吗? 机器亮啊 我不好瞎搞?手头没有这个显卡。

网友:
急等啊啊!!!!有高人出来指点下啊 !!!!!!!

网友D:
会不会是电容里面还有电,这样测的时候就是短路的,因为有电的时候就是会短的,还有,显卡旁边的电容阻值本来就有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容里面还有电,这样测的时候就是短路的,因为有电的时候就是会短的,还有,显卡旁边的电容阻值本 ...

我都放了好长时间了有去测量还是短的 !!!显卡上的电容和主板上的都是000了

网友:
小电压烧鸡法,COME on

网友:
短路了会开机?换显卡把 ,,,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了 搞不好是哪里有故障 N4050要是AMD北桥直接做北桥啦。

网友:
应该可以用烧鸡法,烧烧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