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不触发 无待机

楼主(2014-05-05):
E40   INTEL 集显

著名故障 ,  待机不正常,

EC 处 略微进水,短路 3VPCU  直接击穿  干掉了 EC

拆了EC    换了 场管 ,    电源芯片 烫        换掉

无3 5V     再测 LDO  5V_VL  线性  只有 0.4V   REF 0.7V      LDO ON  正常 4.3V     LDO  无短路,    外围测了一遍,
ISL6237  换了   还是一样,

是不是 芯片全是坏的

网友:
5V 线性确定没微短吧   芯片全坏 你运气也忒差了吧    线性端的滤波电容没弄掉吧   有些没这个电容是不出线性电压的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
LDO 5v看去哪了

网友:
线性电压只有0.4V这不对呀

网友(2014-07-11):
这机器待机芯片 好坏

网友:
修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