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报警8声不显。 CPU有一个供电电感无电压

楼主(2014-05-05):
(无正文)

网友:
外界显示器 试试

网友:
看图纸吧,应该是集显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修电压啊,电压都么出来

网友:
集显供电没出来 机器要走码才有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报8声不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显卡旁边的保险烧了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cpu旁的电感没出来帽是有组CPU供电没出来。E420我手上刚好有台。三相供电,是铁壳MOS管组合供电的。看看铁壳管是否正常。

网友A:
   铁壳mos管坏的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mos管坏的多么?

铁壳MOS管坏的多是多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电压修出来,应该就能好的

网友:
吧电压现修起来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Z450的也是没有集显供电和独显供电,加焊桥好了

网友:
是Z470。不是Z450

网友:
一般CPU供电的电感都是一对 怎么是一个呢 好好看看图纸

网友(2014-06-30):
内存没有过吧

网友:
除了一个CUP供电电感没电压,其他都有电压么?

网友:
找图纸, 看时序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网友:
那个电感应该是集显供电的。有修过供电芯片损坏造成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开启信号都有了 就是没核显电压 换芯片还是没有  研究中

网友(2014-11-18):
应该是集显供电吧!集显供电要跑马之后才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