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VM 挡E2 不过内存,内存无时钟求助!

楼主(2014-05-05):
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为不跑码,
修复跑码问题后挡E2,不过内存无时钟
跑马过程
跑到d0有内存时钟0.96V
在跑到E2内存就无时钟了。
程序刷过了(官网)还是一样的。
此主板有个独立内存时钟芯片名为:ICS 9P935

3 7 11  21 25 都为1。8v
20,19正常3。3V
、17 ,18 0V
9,10  0.92V
应该都正常了吧,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理它了,求指教

网友A:
板子太老就不要搞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太老就不要搞他了。

主板是别人送给我的,我练手

网友B:
换个时钟试试,或是CPU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时钟试试,或是CPU

时钟芯片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这样的。CPU怎么跟时钟有关联了,但是CPU我也早早更换过了

网友:
有些是CPU的供电开启时钟的。

网友:
看来楼主遇到一片铁板啊,是不是别人修不好的啊,这哪里是练手,这是肯铁!

网友:
伱跑下线看下可能是和排阻相连,换该排阻看忄

网友:
你用什么CPU,我记得这板子双核好像不亮但可以跑代码

网友:
北桥喝内存中间有个822电阻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