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1G 这个机器是EC坏了吗?

楼主(2014-05-05):
机器型号:方正科技,方正T4001G
机器板号:DA0QL6MBF0

故障现象:进奶液,按开机键,电流突然升至3A以上,然后迅速回落。
维修:拆开机器发现在键盘插座周围有进液痕迹,用洗板水清洗,上BGA烘干,还是大电流,去掉U后开机电流0.26然后掉电,
开机瞬间测PL10电感无电压(瞬间有一下,但电压很低),上管 4800二极管挡测阻尼管 0.5压降,下管FDS6690,阻尼管压降0.16V,都是正常的,这里也是进液的重点区域。
既然管子不坏,就得怀疑供电芯片PU7  RT8204了,发现它也有进液的痕迹。拆掉后清理进液痕迹再装上还是不行,只能等配件回来了,2014.4.29
装上新的8204还是不行啊,仔细量吧,最后发现PU79脚没有供电,直接飞线到5VPCU

RT8204不上机的时候,二极管挡测量,黑笔接地,八脚对地0.96,十二脚对地测不出,2014.5.2
经测量这个参数是正常的,

开机进系统后发现,键盘的Q不能用,并且,屏幕上只要一划鼠标就出好多的Q,看来是键盘口坏了,这个机器的确是键盘口附近有进水痕迹,清理然后换822排阻,

通电后还是出小写的QQQQQQQQQQ,拔掉键盘,拔掉触摸鼠标,开机还是一样啊,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EC吗?本机EC KB3926QF D2,我这里有KB3930QF A1可以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4-5-6 18:11):
承蒙大家的回帖,机器修好了,还是自己马虎惹的祸,正常情况下键盘口的矩阵,应该是X为3.3V,Y为0V,本机故障时,XY都有3.3V并且MXO为5.1V,清理C205周围的污物后,开机故障排除。

方正T4001G 独显 板号DA0QL6MBF0 位置号U36.zip

825.01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楼主 厉害  换个USB键盘看怎么样  可以的话 就不是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厉害  换个USB键盘看怎么样  可以的话 就不是EC了

我插无线的键鼠可以用的,但是,就是一直跳出来qqqqqqqqqqqqqqqqqqqqqqq,就是这问题了,是EC的问题吗?

网友B:
楼主可以测下键盘口耦合电容对地址  我遇到过其中一个短路导致你这种情况

网友:
Ec要一摸一样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测下键盘口耦合电容对地址  我遇到过其中一个短路导致你这种情况

我好像测过了,有两排的16个电容吧,刚开始由于排阻有坏的,有几个电容是没有电压的,换好后测量都是有电压的,明天我再仔细测测,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键盘问题了

网友D:
五一朋友一台CQ43 也是自己出CCCCCCC ,  结果是系统问题。意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一朋友一台CQ43 也是自己出CCCCCCC ,  结果是系统问题。意外哦

我做系统试试看哦,现在就试试,谢谢回复,刚刚我试了一下,在PE里,还是一直的qqqqqqqqqqqqqq,直到出满为止,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键盘问题了

键盘已经拔掉了,还会出呢,插不插键盘一样,只是用键盘这个Q打不出来

网友E:
Ec要一摸一样才能代换的。KB3926QF D2,我这里有KB3930QF A1不能代要用D2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要一摸一样才能代换的。KB3926QF D2,我这里有KB3930QF A1不能代要用D2

谢谢回复,那我今天就发了吧,发来试试,刚才键盘插口周围的排阻电容都测了一遍,没有问题了,电压也正常,我再查查EC周围,不行了今天就发来一片试试了。

网友F:
应该是键盘也有进水呀,换个键盘看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EC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键盘也有进水呀,换个键盘看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EC有问题哦

键盘不插也是这样的,鼠标也没插,我现在用的无线的键鼠,在PE里还是跳,现在跟键盘和系统均无关系。

网友:
仔细看看键盘座子,如果没有问题就只有换个EC了

网友:
D1  A1不能代换的,你说的出现Q   键盘口排除了,那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G:
D2  A1不能代换的,你说的出现Q   键盘口排除了,那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2  A1不能代换的,你说的出现Q   键盘口排除了,那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谢谢你的回复,找到问题了,还是在键盘口周围没后清理干净的原因,

网友:
拔了键盘就行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回复,找到问题了,还是在键盘口周围没后清理干净的原因,

很细心的小伙子,继续努力!!!

网友:
承蒙大家热心回复,机器已经修复,都是自己粗心惹的祸,没有清理干净。经对比键盘矩阵正常的应该是X3.3VY0V,本机故障时,XY都有3.3V并且MX05.1V,清理C205周围的污物后,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I:
一般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键盘的问题

谢谢回复,这个不是键盘的问题,已经修复了,键盘是好,主要是键盘接口周围有污物,没有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