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电梯监控线缆的固定与捆扎

楼主(2014-05-05):
随着安防监控的普及,电梯内也被加装了摄像系统,但对于电梯这样的复杂的环境,电梯监控线缆是怎么固定与捆扎的呢?见下文:

  一、线缆的固定:

     1、固定膨胀镙栓;

  2、将钢绳在膨胀镙栓上绕一圈;

  3、并住钢绳上紧一个锁扣;

  4、调整两钢绳至受力均衡;

  5、拧紧膨胀镙栓上的镙母,

  6、在已紧锁扣的上面再加一锁扣(将钢绳头回绕几圈并锁紧)。

  二、   捆扎方式:

  要点:用三根扎带做成三连环扣的形式捆扎,两个边环分

  别捆扎在电梯数据电缆和电梯监控电缆上,中间的缓冲环直径控制在1-1.5公分,数据电缆上的环扣略紧一点,以不跑位为准。监控电缆上的环扣宜松一点,以受力时能滑动为佳。

  示图:

    1、先做电梯数据缆线上的扎带环,

  2、再做中间缓冲环,

  3、后做监控缆线的扎带环,

  4、调整各环扣至要求的松紧(注意将扎带接头调整到缆线的内侧)。

  三.捆扎间距:

  根据对电梯井道环境条件的观察,并对电梯数据电缆和监控电缆材质的分析,以及互联网上众多网友的交流,认为捆扎的间距以50-80公分为宜。

  一是不宜过密或过疏:过密则使两种不同材质的电缆相互牵扯力偏大,过疏则在电梯运行中电缆弯曲摆动时,两种电缆分离的距离偏大;二是两端头疏中间密:在监控电缆两端头的三分之一的缆线段,捆扎间距宜偏疏一些,而中间的三分之一的缆线段需偏密一些,这是因为当电梯在最高几层或在最低几层时,两种电缆的两端三分之一段错位较大,而摆动幅度不会太大,当电梯运行在中间几层时,电缆的中间三分之一段摆动幅度会偏大而错位较小。

  由于电梯在底下几层间运行的频率高或停放的时间长,所以要特别注意下三分之一段的捆扎间距。

  电梯三种状态对比图:

      四.几点说明:

  1.方案中还有可改进之处,即将塑料扎带改换成直径为1.5mm左右的单芯金属导线。因为一是塑料扎带在老化脆化后会崩开,使得捆扎的电缆分离,形成安全隐患;二是单芯金属导线的成形性能优于塑料扎带,有利于做监控揽线的捆扎环(不紧不松、缆线能在环内滑动),而且既便是外表一层塑料皮老化脆化,单芯的金属导线也不会断开。

  2.监控缆线的敷设最好做到两点:一是保证整辊电缆平整地敷设捆扎,避免扭曲打绞;二是先固定电梯轿厢一端,再自下而上地边敷设边捆扎,直至到电梯井道中间偏上的固定点。

  3.电梯轿厢一端的固定方法:由于不能在轿厢上采用膨胀镙栓,所以就尽可能利用轿厢底部的园滑金属横梁来悬挂监控缆线的钢绳;或者是在轿厢底部的垂直钢板上钻孔,用普通金属镙栓代替监控缆线的悬挂支点。

  4.在监控缆线两端固定的时侯,由于锁扣最小的规格是4mm,而监控缆线内的钢绳是2mm左右,为此,锁扣往往很难紧紧地锁死钢绳,在此情况下有两种方法:一是将钢绳在锁口上加绕2至3圈再锁紧;二是另找一段适当长度、直径为4mm的钢绳或钢丝加并在锁扣内一起锁死。最好是采用后一种方法。

  要说的有三点,一是要注意最好用铜线,如果用电话线,一定要用铝径粗一些的,用单股就可以。二是一定要注意中间环不要太小,这样缓冲作用就不明显了。三是中间紧,两头松,一定要这样。

网友(2014-10-24):
现在的电梯随行电缆中都会有监控线,至少我们做过的蒂森、通力等品牌都有,尤其蒂森随缆中的视频线质量还很好。

网友:
一般都是跟原来电缆捆扎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