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支招啊,U盘提示插入磁盘,文件类型未知,0字节

楼主(2014-05-05):
如图,崩溃啊,很多资料啊,求大神支招怎么挽救

网友:
用FLASH设备直接读取

网友A:
固件丢失了,需要flash读取芯片
pc3000 flash、FE 都支持这个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丢失了,需要flash读取芯片
pc3000 flash、FE 都支持这个主控

大神,这个费用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费用是不是很贵啊?

嗯,这些个设备比较贵,基本1万以上

当然,你这个从数据恢复的角度来,也要好几百

网友:
闪存类的数据搞出来一般都比硬盘类的要高很多

网友:
数据无价就去搞吧!也可以找同行做啊

网友:
u盘数据恢复也就100块大洋,买什么PC3000.太专业啊

网友:
要是数据不重要的话。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U盘量产网,上边有教程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个U盘 自己弄了好久 最后送别人那去了

网友:
只能读取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丢失了,需要flash读取芯片
pc3000 flash、FE 都支持这个主控

这个倒不一定,晶振损坏也会这样,我曾经弄个几个U盘都是晶振的问题,把U盘插到电脑上然后用好的晶振的两个引脚去接板上的晶振的引脚,U盘就可以识别了。呵呵。也许是我的运气好吧。

网友(2014-07-09):
进PE看看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