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屏 ltm220m1-l01 白屏

楼主(2014-05-05):
型号是LA22A350C1 驱动板坏·刚好用里有两AOC 2219GV 屏也是ltm220m1-l01
换上2219GV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后·开机白屏,有浅黄竖道
+5V      ;  5V
3VDD   ;  3.2 V
DVDD;   3.2
VON  ;   2.4V
VOFF ;  -6.5
REV   :  1.79V

VON低·应该怎样弄啊··

补充内容 (2014-5-6 13:53):
12V也是0V·这12V是从那里来的啊·是5V经2极管来的·还是屏内来的啊??跑线看到12V进屏内了·

网友A:
查一下VON电路的元件,如果没有问题,把屏上的DC/DC的升压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ON电路的元件,如果没有问题,把屏上的DC/DC的升压芯片换了试试。

DC/DC周边元件没问题··升压芯片标的有点模糊我看不清呢·好像是ST436··你有这个屏吗·能帮我看一下么·

网友:
屏上的DC/DC的升压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ON电路的元件,如果没有问题,把屏上的DC/DC的升压芯片换了试试。

看清了·是个AMV 1 GL。。。。。。可是我怎么就找不到这玩意有卖的·

网友C:
VGH电压是多少,这种芯片只能自己收碎屏了,我都收了1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H电压是多少,这种芯片只能自己收碎屏了,我都收了1K了。

昨晚找了下·在某宝看到有AMV·但型号不一样·不过针脚定义一样·不知道能上不·
如果要等收到屏才能换·这也太伤人了·

网友D:
12V是升压电路产生,不过已经有负压,12V不正常?重点是VGH电压吧

网友D:
如果是0V,升压电路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是升压电路产生,不过已经有负压,12V不正常?重点是VGH电压吧

找了几次都没找到VGH在那里·上面没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0V,升压电路的场效应管

这是我第一次修屏电路···我真心难受脑爆··

网友:
三星这个屏的通病,是COG问题,报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DC周边元件没问题··升压芯片标的有点模糊我看不清呢·好像是ST436··你有这个屏吗·能帮我看一下么 ...

我手里也没有这个屏。VON就是VGH,应该20V以上,屏不一样,电压不一样。有12V后,才能产生VGH(VON).我也在找升压芯片型号,不过我的是中华的屏,型号是:CLAA216WA01,屏电路板型号:216WAO1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没有这个屏。VON就是VGH,应该20V以上,屏不一样,电压不一样。有12V后,才能产生VGH(VON).我也 ...

请问一下`12V是从那来的`是从SD1那二极管来的吗`那二极管我拆下测了下`200欧`应该是正常吧`200-600间`他刚刚好是200`负极接到B3那`如果是负极所生12V`那进B3就是进到屏里面去了`那VON是从屏里产生33V出来的么??
我真心不太懂``

网友:
12V由升压芯片、升压电感及SD1产生,看你的图,应该是一路进屏,一路产生VON,你可以跑线路看一下。先修出12V,就你图是的AVDD

网友:
我有一片芯片全部换了都不行

网友B:
这是我画的跑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画的跑线图·

点击看大图·

网友:
直接发帖回收屏。

网友:
跟这芯片是一样的·